DS 215MG 装上齿轮后狂转

楼主(2013-06-27):
炸机了检查发现215有个不动了象没通电一样!拆开发现线头没松动的地方把齿轮卸了插ZYX上再试试通过几次插拔感觉是插头的问题!可是在电机电机转的情况下断电(我电调是凤凰的有个开关,不用拔电池插头)再通电舵机马达又没反映了奇怪啊!于是确定舵机没问题上一插头接触问题后把齿轮都装回去测试(插拔了几回插头)发现在接同电源后舵机臂向一个方向狂转!!!!!!是不是我把[齿轮[装回去的时候有的地方没装好吗????????
、请各位高手指点!鄙人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
齿轮未啮合好,电机没有带动电位器旋转。

楼主:
苦恼!重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苦恼!重装了还是不行

以下情况请考虑:1.电位器坏了。2.连接电位器的线接触有问题。3.你的电路板驱动部分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mos击穿或电位器脱焊

楼主:
电位器好象坏了!测了下两头[数字是2.0!!!!因该是5.5才对吧?

楼主:
晕换了新的电位器问题还是没解决 看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换了新的电位器问题还是没解决 看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在确保电位器连接正确,且焊接可靠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很可能出在电路板,那么你自己修复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你确实想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你就再拆一个好的215,把里面的电路板换到坏的上面,以此确定。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楼主拍几张细节照片传上来。

网友:
楼主找到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
没有!反厂了准备 电路板有问题我[自己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确保电位器连接正确,且焊接可靠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很可能出在电路板,那么你自 ...

一开始电位器不 小心焊反了!后来重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正常怎么 说?

网友C:
先找到中立点。  通电不装齿轮电机一直转 慢慢转动电位器。 转到一定角度电机不转了,就对了。在装上齿轮。千万别在动电位器此时角度。 如果都转了180度电机还是不停的转。那么就是板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到中立点。  通电不装齿轮电机一直转 慢慢转动电位器。 转到一定角度电机不转了,就对了。在装上齿轮。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到中立点。  通电不装齿轮电机一直转 慢慢转动电位器。 转到一定角度电机不转了,就对了。在装上齿轮。 ...

你要早点看到这帖子就好了!你[回我信息的时候我舵机都反厂在路上了!回想起来估计就是中立点没找好!一直没 人 指点我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没,[修好 [反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