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1.3米342飞机如何配动力?

楼主(2013-06-27):
想请教大家:FMS的1.3米342飞机原配动力组合怎样?如需更换求推荐。
电机
选什么牌子?型号?KV?电调多大?

网友A:
40级 3548系列,4S电池

楼主:
谢谢,不知啥子好?KV?

网友B:
建议用原厂电机,首先是原厂电机动力已经是足够了,另外FMS的螺旋桨设计跟其他品牌的不同,如果不用原厂电机上的桨夹,是装不上原厂的螺旋桨的,楼主要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