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F18 乱飞

楼主(2013-06-27):
F18这种机型挺好降落的 配置:蓝岱70 6s 12叶 kv2200   电调80A   电池6s3300毫安35c   飞翼起落架   这起落架前轮转向一直让我蛋疼  有虚位,有的鱼线拉动的

网友:
6S 3300的电池,飞机总重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鱼线拉起落架不是我一个人在用 用鱼线拉起落架刚刚的

同道中人,我也是鱼线拉转向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鱼线拉起落架不是我一个人在用 用鱼线拉起落架刚刚的

用鱼线拉的话  容易松 导致转向不准

网友:
  鱼线?  这天C还真是无奇不有

网友:
没事别蛋痛啊,我们玩玩为了开心

楼主:
我擦 视频怎么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道中人,我也是鱼线拉转向起落架

我以前用过软钢丝现在用风筝线。因为其家里没人钓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过软钢丝现在用风筝线。因为其家里没人钓鱼。

那种粗麻绳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
这个视频看到头晕,一个字 :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道中人,我也是鱼线拉转向起落架

我用琴弦。。。。

网友:
楼主好人啊 只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
目测又一个颈椎病贴。。

网友:
颈椎病贴。。

网友:
我也想买一架,看了也挺长时间了,上个月买过航域的米格15,空中飞行还是比较好飞的,就是降落总是跳,想问问你这个F18的性能怎么样?降落好降落吗?

网友(2013-08-25):
请问航域的f18原厂的固定起落架质量如何?? 需要采用原厂的电子金属蜗杆起落架吗?

网友:
你好,请问航域的f18有必要用碳棒加强机翼吗?? 如果不加强可以飞吗?

多谢

网友:
顺便问下,80a的电调无法放入机腹上的那个小槽,你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D:
刚入手的航域f18,现在装的是原厂的固定起落架,发现前起落架安装好后会活动,请问如何固定住?
顺便问下,80a电调入法放入机腹的小槽,更别说盖上那块塑料小板,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的航域f18,现在装的是原厂的固定起落架,发现前起落架安装好后会活动,请问如何固定住? [/backc ...

兄弟,放不进去的就大胆动刀切吧,只要不伤害影响飞机结构的都可以切,epsepo的魅力就在于diy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放不进去的就大胆动刀切吧,只要不伤害影响飞机结构的都可以切,epsepo的魅力就在于diy很轻松

多谢,我现在装的是原厂的固定起落架,发现前起落架安装好后会活动,请问如何固定住?

网友:
我都炸了你还不飞

网友:
脑壳都看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