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铣床咨询

楼主(2013-06-27):
小弟在论坛潜水很长时间了  学了不少..  前段时间在网上找了个铣床图纸  研究了下  然后做了些修改.
现在成型就这样的吧.   想问问各位前辈  一般你们做铣床的钢板是用的什么料子?   235还是45#或者40CR等?
一般的235的板子就行了吧?  另外看看这图  Z轴需要在机床后背加些平衡配重吗?

网友:
没看见电机在哪,配重就免了吧。

楼主:
没电机.  直接用吊磨夹头通过联轴器传递动力到输入轴
这可行吗?

网友A:
设计的很好,简约而不简单。主轴最好下点功夫,吊磨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很好,简约而不简单。主轴最好下点功夫,吊磨也不便宜啊

家里有吊磨,很废柴..除了打磨下  钻下塑料木头   A3的料子勉强啃啃  在上点档次的东西完全不信.
一直沉睡至今   恰好前段时间家里的电钻电机给烧了....于是乎直接废了给里面的齿轮什么的都弄出来了
正缝中毒D铣...蛮好   就画了一个   准备开工   轴承螺栓ER杆啥的都买回来了  马上去搞钢板加工

网友B:
楼主的小铣立柱燕尾部分咋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小铣立柱燕尾部分咋考虑的?

怎么了?有塞铁啊   外面滑块上螺丝顶塞铁   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
我是问你打算用什么做立柱燕尾?这东西可是不好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你打算用什么做立柱燕尾?这东西可是不好淘。

钢板加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钢板加工啊

嗯。呵呵,其实我想说的是,千万别用淘宝那种现成的燕尾滑块,我就是受害者之一。其实这不能怪人家厂家,本来人家的东西就是干粗活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呵呵,其实我想说的是,千万别用淘宝那种现成的燕尾滑块,我就是受害者之一。其实这不能怪人家厂家, ...

我准备加工六面   磨完用线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