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奇怪吗?安装飞控副翼动升降就是不动!

楼主(2013-06-27):
这种现象奇怪吗?根据说明书安装了飞控,但只有副翼有反应,升降舵却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前几天在测试时把升降通道的线插反了,难道是这方面的原因?升降通道燃烧坏了!有朋友说了不可能,听到后感觉好多了,再试,可升降舵就是不动,也有朋友说是接触不良,用刀刮了接线柱,试过后还是不行,而且摇动遥控器升降杆也是反应正常,是感度的事情?可机身抬起角度都到四十五度了还没反应,这不应该是感度问题了吧?

网友A:
检查舵机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舵机有没问题

遥控器遥杆动已经说明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类型的问题,连接好飞控,接收,通电后发现其它通道正常,但方向通道不停的摆动,不受控制,当时用的是飞梦的2.4G4通道接收,最后没办法把西安孵化的接收试一下,这个接收是40频率的接通后开机,一切正常,最后总结发现,我买的这个飞控不能用2.4G的接收,你是不是这种情况啊,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类型的问题,连接好飞控,接收,通电后发现其它通道正常,但方向通道不停的摆动,不受控制 ...

也许可能就是不错吧,非它莫属?看来飞控得放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