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OT 飛越 T-2D GoPro Hero3無刷雲台

楼主(2013-06-27):
TAROT 飛越 T-2D GoPro Hero3無刷雲台

放棄Zenmuse H3-2D改玩TAROT 飛越 T-2D GoPro Hero3無刷雲台

DJI太暴利了(成本因該沒這樣高才對),可能是玩的人少吧!

但對於我這個業餘玩家而言,真的是傷不起.......一點也不平民

請問有人用過 飛越 T-2D 此款無刷雲台嗎?效果如何?調整參數為何?

已經訂了一台,急著想知道如何調整?

网友:
不用调  默认数据就很好

网友A:
哥们,试了以后发个视频,看效果咋样,我也想入一个

网友B:
这个云台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什么价格啊

為必免廣告嫌疑,淘寶搜尋無刷雲台就看的到,價格三位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试了以后发个视频,看效果咋样,我也想入一个

一定發但是可能沒這樣快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發但是可能沒這樣快唷!

是货还没到吗?想看看果冻严不严重

网友:
飞跃,应该差不多吧,,都是做这玩意的

网友:
我们群里 650机架 测试这个 云台  他十分满意!

网友:
飞越 要超越!

网友:
效果很好

网友:
飞越板块已经有很多测试视频了,效果要逆天了。

网友:
飞越的 减震板 结构有异于以前的其他减震板,云台的吊臂是连接在上面那块碳纤板上的,垂吊挤压式的,香蕉球非常软,但是减震效果应该说很好,几乎没有果冻,当然是要根据不同的机型配置调试来说。本人之前的机器使用各种减震板,都是负载在下面的碳纤板上的。就这点飞越也觉得自己的设计很有独到之处。其他基本到手接电就能飞,默认设置完全可以满足一般娱乐要求了。

网友:
我的到手了,还没有飞,从做工和用料来说,很好,不用犹豫了。

网友:
我想骂人了,没想到。效果真TM的好。装好就可以用,唯一要调的就是电机的初始感度要小一点。。今天顺丰到,1个小时装完,上机测试没得说。。NICE

网友:
平民價
高級用
小小短片測試

网友:
多谢帮顶,视频你也看了,效果很好,以后多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