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和super cp纠结新手

楼主(2013-06-27):
fbl80和super cp哪个好点啊,纠结中

网友A:
两款同时买来都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华坑千万别跳了,建议80

网友C:
super 玩过两只,还好,80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scp配件贵,玩了450之后,果断抛弃它了。

网友D:
2架买回来都试试,不合适2手甩出去

网友E:
就是,80我感觉还好,华科尔没玩过,不发表

网友F:
用过Scp的人表示不推荐购买,手感很差,但是舵机只要不撞墙不会扫齿。只要撞墙用的是原厂大桨必扫,但是用强度比较低的夜光桨就不会扫了,因为大桨直接碎吸收了力。最后奉劝一句,华坑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华坑千万别跳了,建议80
顶,实话!

网友G:
两个都玩过的才说准

网友H:
80的好点吧

网友I:
SCP 是摇臂舵机,据说很容易扫齿,但也有玩家改装舵机臂来降低扫齿风险
80 是直线舵机,耐操不扫齿还可以换碳膜,但手感很贼很贼,不太适合新手,但用来练手是不错的~能飞好 80 ,飞其它的机基本是不在话下了

楼主:
看来都比较倾向fbl80,想入80了

网友J:
选直线舵机的吧

网友K:
果断80,入华坑请3思!

网友L:
屏蔽了 我看sm ?

网友M:
只飞过SP,很耐炸,

网友N:
都是练手好机,选喜欢的入吧

网友O:
呵呵。有意思。听人劝吃饱饭啊,华坑真那么吓人么?? 反正我是不入啊,就是好奇

网友G:
用scp很久,很爽!

网友P:
有台SCP,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耐炸的。
扫了两舵机,前天中午飞第一电飞下来一切正常,第二电刚接上电接收主板就冒烟了,舵机接线上面的MOS管烧了,只能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有意思。听人劝吃饱饭啊,华坑真那么吓人么?? 反正我是不入啊,就是好奇

我的minicp 炸鸡20+没坏过东西。。。。。。。。。请教一下,mini cp 舵机可以360度转吗?为什么我用D7E调好后在用D10对頻,舵机直接转到另一边去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有台SCP,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耐炸的。
扫了两舵机,前天中午飞第一电飞下来一切正常,第二电刚接上电接收 ...

朋友  你改无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朋友  你改无刷了吗

是的,改无刷了

网友(2013-10-26):
引用 网友F:
用过Scp的人表示不推荐购买,手感很差,但是舵机只要不撞墙不会扫齿。只要撞墙用的是原厂大桨必扫,但是用强 ...

我经常撞墙也没像你说的扫齿啊

网友:
scp扫齿轮这些都是小事,最主要的是,主板容易烧

网友R:
我说点中肯的。
华科尔的飞机因为配件死贵,而且设计的很脆,基本已经被大家骂得得差不多了,基本买华科尔飞机的,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改装了。
但是,单纯的从结构和性能上分析,我的评价如下。
一、尺寸:华科尔SuperCP是100级的,FBL80是80级的,相比之下SuperCP要大一点。
二、稳定性:华科尔的SuperCP肯定要比FBL80稳定,本身尺寸就大,起飞重量也大,再加上华科尔的程序本身就比较偏重于悬停和简单航线,从这一点来说,华科尔占优势。
三、机动性:接上句,华科尔的飞机悬停和航线占优势,但是也就悬停航线能行,玩过的都知道,华科尔的程序根本做不了有难度的3D动作。
四、舵机:很多人都说华科尔的摇臂舵机豆腐,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直线舵机和摇臂舵机的精度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在精度和耐久性之间如何权衡,就得看楼主自己了。
五、折腾:我是那种飞机到手先拆一遍的主,华科尔的CP有很多改装空间,可以有很多副厂件,但是FBL80基本就是把飞机做死了,已经没有改装空间了。

以上,暂时只想到这些,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说点中肯的。
华科尔的飞机因为配件死贵,而且设计的很脆,基本已经被大家骂得得差不多了,基本买华科尔 ...

“直线舵机和摇臂舵机的精度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

差别没那么大吧

网友:
我是SCP机主~炸了也不少了,就有一次扫到茶几腿没收油炸坏了一个倾斜盘,其他都没事,没有遇到舵机扫齿和烧主板的问题,觉得只要及时切熄火,这机子还是随便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