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中毒了,不求解脱了

楼主(2013-06-27):
最近迷上了室内飞机,请问下,室内飞机那些拉杆都是怎么加强的?有教程吗? 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的东西强化机身结构的碳杆
怎么安装在机身上?

网友:
这就是F3P嘛。
碳杆,就是用泡沬胶,或UHU之类的胶粘上去啦,热熔胶也行,不过便重了点。

网友A:
我用的是5。。。胶就像(老爷胶)类似忘了什么名了!效果很好!就是弄成一段一段的交叉插好!胶上就行了!!  个人经验!!!参考参考!

网友B:
把碳杆插入机身,或者插入前粘块加强片,然后上胶,我一直用环氧胶(少用一点即可,如果是EPP机身就用502),总是担心泡沫胶粘不紧

网友C:
有好几个不错的帖子  你搜搜就知道了  关键字F3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喜欢小的?

是啊,在家能飞,外面微风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5。。。胶就像(老爷胶)类似忘了什么名了!效果很好!就是弄成一段一段的交叉插好!胶上就行了!! ...

谢了,不过应该加在机身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碳杆插入机身,或者插入前粘块加强片,然后上胶,我一直用环氧胶(少用一点即可,如果是EPP机身就用502) ...

有具体的安装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好几个不错的帖子  你搜搜就知道了  关键字F3P

好叻,我去试试

网友E:
加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固的吧

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不过应该加在机身哪?

就是交叉!

网友:
F3P

1.0mm碳纤棒
1.5mm碳纤棒
3mm碳纤片
D板
UHU POR
漆包线
十字电机座
纤维胶带
起落架机轮

东西不多,组合起来就不是一两天能搞好的事吗,什么都要轻,这个区不是变态就是疯子,搞F3P的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能回复了 顶一个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