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450四旋翼配置问题??

楼主(2013-06-27):
最近装了只X450(穷人配置)
1.X450仿大僵的机架
2.朗宇A2212,KV980电机
3.好盈20A电调
4.仿APC 的浆 1047
5,。电池2200mAH/20C/3S的
总重量在840克!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想问问这个电机配1038浆 行不行

网友:
可飞5分钟没问题

网友:
能飞超过10分钟,我用过的

网友:
差不多的配置,稳飞10分钟

楼主:
请问上面我的配置换成1038浆 怎么样?
和1047比那个要好点?(同等重量)

网友:
目测在10分钟左右,1038,1045,1047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