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过MWC飞控的大侠 无法安装软件GUI程序 老是出现这个

楼主(2013-06-27):
请教各位用过MWC飞控的大侠  无法安装软件GUI程序 老是出现这个

楼主:
急死了  求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你没安装java而已,去安装就可以了,不用急
去搜索 JAVA 就有

网友:
我还是潜水吧

网友:
不急不急。大不了重装系统。这个软件与其它软件有冲突

网友:
baidu搜索java,然后下载最新的java,就ok了

网友A:
装这个。。。
http://www.java.com/zh_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个。。。
http://www.java.com/zh_CN/

不行啊  出现这个

网友:
打开那个服务啊,你肯定给关了

楼主:
那个 怎么打开??

网友B:
一下所说只是我的猜测,MWC的所有软件由于是跨平台的,所以使用的java写的程序,也就是processing的。运行java程序需要jre,也就是运行环境,你需要去甲骨文的网站去下载最新的jre,你需要下载完整版的,你这个问题可能是你下载了jre下载专用工具,专用工具网络连接不畅导致的。我只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下所说只是我的猜测,MWC的所有软件由于是跨平台的,所以使用的java写的程序,也就是processing的。运行j ...

哦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