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BD 组装求助

楼主(2013-06-28):
求助前辈 电调应该装在哪里? 电池架后面的位置放不下... 硬塞的话 电线会碰到主机电机齿轮...

网友A:
怎么方便怎么来,没有硬性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方便怎么来,没有硬性规定

这样啊...我试试

网友B:
楼主,这款飞机怎么样啊?你在哪里买的?有图吗?我现在很想入一架,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款飞机怎么样啊?你在哪里买的?有图吗?我现在很想入一架,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你是哪里的? 淘宝里面有几家都不错... 我还在装飞机 所以还没飞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里的? 淘宝里面有几家都不错... 我还在装飞机 所以还没飞过

我装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电调翻一面就好了 有线那一面向上就可以了哈 。

网友:
线弯一弯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