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大洋入豹2,悬挂太软,噪音太大,遥控太差!

楼主(2013-06-28):
826大洋包邮 入了台恒龙 2.4G钢波箱 豹2A6。收到货了,外观有进步,但车体悬挂太软,车尾都快拖到地上了。钢波箱噪音太大,有刺耳的金属声。2.4G遥控太差,线性不如以前27M遥控,加速时一冲一冲的!

网友:
坐等观视频和图片

网友A:
这回恒龙出的豹2是让5i的这帮穷鬼有福了

网友B:
豹2要改的也不少,履带,摇臂,波箱,骨架,诱导轮调节架,还有轴承。算下来也是哗啦哗啦的一大笔。先不买

网友:
坐等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恒龙出的豹2是让5i的这帮穷鬼有福了

看来这位仁兄是位富鬼,不知游荡到5imx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豹2要改的也不少,履带,摇臂,波箱,骨架,诱导轮调节架,还有轴承。算下来也是哗啦哗啦的一大笔。先不买
...

初级玩家,暂时不改,等坏了再说!

网友:
等出金属配件!!

网友:
哪家的 给个链接啊

楼主:
豹2昨天到货了,做工较以前有提高。但钢波箱噪音巨大,且后轮避震过软,起步抬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豹2昨天到货了,做工较以前有提高。但钢波箱噪音巨大,且后轮避震过软,起步抬头。

钢波有个磨合期的,买点润滑油润润吧,不过比安静肯定比不过塑料的

网友:
楼主爽玩  忘了发图分享

网友:
RE: 826大洋入豹2,坐等中!

引用 网友A:
这回恒龙出的豹2是让5i的这帮穷鬼有福了

是啊那像你有钱

楼主:
恒龙豹2的避震有点软过头了。车头轻车尾重,静止不动时车尾都比车头低一公分,难看。看来只能减轻车尾重量,把刚波箱换成塑料波箱,把冒烟波箱拆掉,应该能减重300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豹2的避震有点软过头了。车头轻车尾重,静止不动时车尾都比车头低一公分,难看。看来只能减轻车尾重量, ...

其实后面有点下垂正是田宫豹2的特色,说明这次仿的很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恒龙豹2的避震有点软过头了。车头轻车尾重,静止不动时车尾都比车头低一公分,难看。看来只能减轻车尾重量, ...

我觉得应该在前面加重来平衡重量........一来车体平衡了,二来使得第一负重轮悬挂效果更好(HL的第一负重轮悬挂相对偏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在前面加重来平衡重量........一来车体平衡了,二来使得第一负重轮悬挂效果更好(HL的第一负重 ...

我试过在车头加了600g铁块,结果车头悬挂效果有所提高,但车尾还是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在车头加了600g铁块,结果车头悬挂效果有所提高,但车尾还是很低。

有图么,拍个图看看有多严重?

网友:
LZ懒得拍图……

楼主:
准备把4200mah镍氢电池换成5200mah锂电,减重150克;把钢波箱换成塑料波箱,减重150克;把冒烟波箱去掉,减重100克;尾部总减重400克。再在车头加300克配重,姿态就perfect了!

网友:
HL 的豹2 车身高度没啥可调的吧,摇臂本身有限位,每个摇臂都卡住限位车体高度就是准确的。

扭簧有两个孔,装好东西觉得软的换个孔就行了

网友:
现在觉得价格虚高   等掉价了再折腾

网友:
关键是但逢转向另一条履带刹车不动,这个是一大败笔,原先的虎豹都可以走出弧线,虽然S弯不行。

网友:
其实就是买个外壳,我的都没开动过直接开膛破肚解剖了,中控也是全部拆解分析(肢解欲望),不小心还把功放给烧了就不管了,反正都要换的。正琢磨着双流底板扭杆加固什么的,大改也是漫漫长路啊。

网友:
等你的双流等的好辛苦。。。块点搞出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位仁兄是位富鬼,不知游荡到5imx来干嘛!

說得好!

网友:
有一句话叫 贵的不一定好 便宜的肯定不好 HL就这个品质 对的起这个价钱就行了 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D:
其实很简单,把第一和最后一对负重轮的弹簧高的硬一点就行了。我的方法是:比如:第一队负重轮太软了 左边的弹簧换到右边来就行了。

网友(2014-03-05):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简单,把第一和最后一对负重轮的弹簧高的硬一点就行了。我的方法是:比如:第一队负重轮太软了 左边 ...

介个貌似效果不大。换了1.0的加强版短的弹簧。也是依然如故。还在研究中。

网友:
豹二还是田的吧,题材很好的,要是有时间自己琢磨升级还是挺有意思的,看看地王的帖子吧,兄弟会有启示的

网友:
楼主果断入田宫豹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回恒龙出的豹2是让5i的这帮穷鬼有福了

一看就是土豪啊      介意让大家观摩一下土豪的品味不

网友:
三楼的土豪先来这探底,日后好落脚

网友E:
换套加强扭簧就行了,我的刚刚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套加强扭簧就行了,我的刚刚换了

恒龙原厂提供的加强版扭簧是直径1.0的短扭簧(原厂出厂的是0.9的长扭簧)。但是就算是换成的这个加强版的,也是上草地就跳齿的。

不知道为什么 99 就没有这个问题,而豹2就有,感觉这两车的扭簧神马的应该是用一套吧,恒龙总不会是在99上用的超过1.0的短扭簧吧。没有卡尺,测不出来了。目测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恒龙原厂提供的加强版扭簧是直径1.0的短扭簧(原厂出厂的是0.9的长扭簧)。但是就算是换成的这个加强版的 ...

我的豹2还没在草地跑过,试过后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