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小改470,多图。。。。。。

楼主(2013-06-28):
说起俺的小老婆进门也快一个多月了,真是欢喜的不得了啊。
原配的4020-910KV配18T电机齿和凤凰90A电调定速2800转红字飞很稳、很爽。
但无奈小老婆的体重有点小重,操起来总觉着差口劲。
正好又碰上梅雨天在家闲着蛋疼,就开始瞎折腾了。
第一步:改尾管
470-430=40MM,X5的尾管比X4的长90MM。用X5的尾管截断45mm。
割管器真是个好东东,不知是谁发明滴。

割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夹的太紧。稍微夹住后割一圈再收紧一点然后再割一圈,如此往复使管口变形不至于太大。
另外要注意割管时握住尾管转动割管器,这样才不会割出螺旋形。刚开始没掌握方法第一根尾管就割废了。
割完后用砂纸清理切割口,在用尖嘴钳撑进去滚滚圆。

楼主:
第二部:割传动轴
同理也将X5的传动轴割掉45MM。
割好后需要用电磨清理一下铝管的内壁
然后用2MM钻头开定位孔

网友:
前排插入    其实470不改尾巴也飞得很爽

楼主:
第三部:加长尾舵机拉杆
这部最麻烦了
以泰世原厂碳纤尾拉杆的长度加长45MM
找来以前500剩下的牙杆和尾拉杆头,将外径4MM、内径2MM碳管切割好。居然TMD的不能直接用
牙杆是M2.2的,碳管内径只有2MM。强行插入会导致碳管爆裂。
无奈啊!只能用直径近似的电磨头对准碳管的菊花猛操几下。

然后将502滴入碳管内部,插入牙杆。
再将502涂抹在碳杆两端外壁上装入拉杆头。

楼主:
第四部:拆掉原来的屁股,装上新的
装前伞齿时要多上点油润滑一下,因为切割过的管口多少有点毛刺和变形。
俺是折腾了一下下才插进去滴

网友:
做拉杆头是细活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直接用470的尾管飞,哈哈

网友:
高端技术贴,必须要顶。

网友:
后排插入

楼主:
最后上几张美图,发发骚吧

网友:
能出套件就好了

楼主:
顺便说一下
以后要改的魔友最好将尾拉杆的尺寸再加长5mm。
俺现在以原厂尾拉杆长度加长45MM后,前后球头扣只能吃住5MM左右深度的牙。赶脚略微少了点。
另外原配的平尾固定座底部有点碰到尾拉杆,建议磨掉一点或直接更换金属件。

楼主:
改装前空机带头罩重量1846G,带2600电池重量2254G

改装后空机带头罩重量1887G,带2600电池重量2297G

网友A:
工具全面,动手能力强,顶!不过改了尾巴会不会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全面,动手能力强,顶!不过改了尾巴会不会差啊!

X42原配的碳纤尾桨就77MM的,比普通的500尾桨长一点。
局前辈们改装后实际测试尾巴没有问题。

网友:
机机好骚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不错,赞一个,飞机也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i楼主把jj也割了吧

网友:
闲的 蛋疼。。

网友:
建议楼主 弄些彩色 蛇皮管(绕线管)给裸漏的线修饰一下,看着会更加舒服~

网友:
直接470大桨+85尾桨,其余什么都没改照飞不误。

网友B:
楼主帮我把450改成那个700成吗?

网友:
学习!动手能力强!

网友:
骚机啊!!!!!!!  hah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我把450改成那个700成吗?

没问题,但不保证能飞啊

网友:
祝奔总爽飞

网友:
奔总威武!!

网友(2013-07-28):
引用 楼主:
最后上几张美图,发发骚吧

你好 请问你的X4II电机的延长是用的几号硅胶线?

网友:
好机 好工具,,好专业,,,,

我都是用钢锯条  锯的尾管~

网友C:
楼主 炸鸡以后咋整。。。。 又要切又要割的。。。。 切多几次 会真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炸鸡以后咋整。。。。 又要切又要割的。。。。 切多几次 会真蛋疼~~~

切切又不麻烦喽,几分钟的事情。只要尾拉杆别断管子根本无所谓。
再说这种机也不会飞的太放肆,目前没炸过

网友:
原装的不是很好吗?改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我想把飞机改大,楼主改小。。。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X42  改 470还是非常不错的。。  希望厂家出改装套件。。

楼主(2013-09-11):
其实主要是因为X42太重,而原厂的动力配置转速又不太理想。
所以才改470桨增加浮力,下一步计划直接用X5尾管、传动轴、尾舵机拉杆,上芬记515桨试试

网友D:
好手工!顶一个!

网友E(2023-05-23):
讨论X42的帖子不少,看来也是历史明机,到现在咸鱼这机已经绝迹了,这机子和NX4金属件通用收来当备件或者直接飞非常不错,比亚拓500好太多了

网友E:
此贴看来是X42十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