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 vs pro ,优略谁知道?

楼主(2013-06-28):
sport和pro到底区别在哪,这两款机型哪个设计更合理,合理在什么地方,我知道的一个皮传一个轴传,sport的斜盘舵机在循环螺距比较大的时候会干涉到大齿盘,貌似pro不会,别的就不知道了,请高手再详细介绍,谢谢了。

网友:
都飞过,先抢个沙发

网友:
我就感觉pro太不好布线了。

网友:
pro是两块侧板,sport是4块。pro尾舵是在机身里的,sport挂在尾管

网友:
同问顶上去,我也在犹豫买PRO还是SPORT

网友:
PRO耐炸。。修起来麻烦。。SPORT不耐炸。。相对好修,我指的是机身和传动机构。。旋翼头都一样没撒区别

网友:
我感觉pro更好修)拆一边的螺丝就能下掉一个侧板就能修基本所有东西了,但sport的尾舵挂尾管我觉得比pro在机身好一点,尾管滑动的话舵位不会变(当然状态正常时尾管不应该滑动),个人偏爱pro一点,紧凑一些(虽然现在更喜欢450t机架,更方便修、散热更好)

网友:
sport空间大,好放东西

网友:
感觉PRO 好看

网友:
同问顶上去,买PRO还是SPORT

网友A:
sport是练习机,pro是进阶3d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ort是练习机,pro是进阶3d机。

都是炸机。。

网友:
我的是pro  轴传 感觉还可以 呵呵

网友:
现在不飞sport,只飞pro了,个人觉得pro的优点:
1.整体侧板,结实
2.斜盘舵臂等长,舒服
3.不用扯皮条,不怕M2螺丝,不飞sport主要是这原因,特别是螺丝,不锈钢强度不够,12.9的很快生锈,然后就是拧着拧着啪的一声断头
sport的优点:
1.轻,同样暴力程度省电,同样动力配置相对暴力些
2.尾桨调整方便到笑

至于经常听到的pro难以维修、容易扫齿,熟悉了基本不成问题,pro如果扫齿的确比较烦,但是养成及时熄火的习惯基本除非大炸不扫,我尾管炸成蝎子多次传动轴炸断多次,基本没扫过伞齿;换舵臂就更不成问题,拆掉神主牌就能搞定,两个螺丝的事

网友:
就我的经验而言  SE飞起来重心很分散  松松垮垮的感觉  SPORT稍微好点  有点集中  PRO重心就完全挤在一起  很舒服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