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蜗杆收放起落架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3-06-28):
本人没玩过固定翼,最近准备给我的六旋翼装三个蜗杆收放起落架。问问是怎么接线的?
是不是直接从接收器信号口接个一分三线,再分别把三个起落架都插上就行了?还是有什么讲究?

网友A:
用一个一分三的Y线,把所有起落架接到Y线上,再把Y线接到接收机的起落架通道上!

网友B(2013-12-09):
舵机线红色是正极,黄色的是负极吗。如果外接电源如何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