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500级162T直齿大齿盘应搭配多少T的电机齿

楼主(2013-06-28):
请教一下高手500级162T直齿大齿盘应搭配多少T的
电机
齿,望高手不吝赐教,最好讲一下齿盘与电机齿搭配原理,小弟谢过了。

网友A:
13T就很好了,要求1700KV电机,6S2600电池*1。

网友B:
齿比控制在11左右, 14T, 1600KV电机比较常见。 100%效率3070RPM。 飞到2800转没啥问题。

网友C:
亚拓500原厂12T,134大齿盘, 1600KV电机。 90%效率100%油门286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