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控好点呢?!

楼主(2013-06-28):
准备入一个控   天地飞的 WFT09   和 WFT09II   那款好点呢?!    我看 WFT09 还能自己选择2.4G
   或者是72M    但 WFT09II   只能是内置的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第一代的好。可以外置高频头。二代的比较轻盈,如果你不打算用其他接收机的话,可以考虑2代

按理说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好啊~!    第二代没有比第一代有什么改进吗?~!

网友:
这个控后道工艺差点

楼主:
嘿嘿   观望了一阵子   如了DEVO10

网友:
我用的是JR XG8的控,发射制式是DMSS2.4G的,信号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  FU 都不错

JR FU 价格更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