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求老鸟推荐

楼主(2013-06-28):
之前一直是玩固定翼, 最近迷上了小6通  求老鸟们推荐一款性能不错的小机机吧    万分感谢!!!

网友:
                      v120d02s    请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乱灌水会被封号处理哦!

网友:
直接上450吧,和小机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网友A:
我两架v120d02s
这个飞机绝对不适合新手!!!!

网友:
我是飞完450入的v120d02s。。感觉特别好,特别是冬天。。在室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两架v120d02s
这个飞机绝对不适合新手!!!!

那哪款适合新手呢? FBL80怎么样?

网友:
按成本来说泉速CP和FBL100都不错,FBL80也行
喜欢转动舵机就选泉速,喜欢直线舵机就FBL
或者美嘉欣F48也不错,无副翼4通的,手感同6通

网友:
FBL 80吧, 一个练习机子,没必要02S 三倍的价格,真没啥必要,估计没多长时间就450了,可以选个一步到位的控,在陪个FBL80 高频头版本,+模拟器练习 就OK 了

楼主:
难道就沉了么。。。。

网友:

来群36078268吧,有高手指点你

网友:
有老魔带有场地上450
如果没有看13楼

网友:
进来看看大神们怎么说的

网友:
耐炸的话fbl80

网友:
性价比不错的就选ncpx泉速的,价格便宜还是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