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教啊,devo7e自动断电,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6-28):
我是devo7e的控,刷的galee固件,之前在家玩scp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偶尔也出去玩玩草地,上周入了个new 120d02s,在家也飞得好好的,今天上午第一次去外面飞,我们这里比较热,但也不是热得完全不能承受的温度,刚开始还好,飞了大概10分钟,好好的,120突然没有动力,直接砸地上了,我一看,控自动关机了,没有在意,打开控继续玩,这次,飞得有点高,又数突然关机,120从10几米高的地方砸下来,没法玩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啊,是过热保护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线急等,跪谢!!!!

网友:
电池没电了?没破解的D7E遥距50米

网友:
关注,我的D10也存在自动重启的问题,刚重刷了3.2版的固件,不知道故障会不会消失

楼主:
电池肯定是有电的,我刚充的电池,d7e的控是刷的galee的固件,而且这个不是遥控距离的问题,是控突然就关机了

网友A:
你装了几个高频头?
DEVO 7E的电源稳压LDO芯片余量较小,平时都会发热,尤其是高频头内部的LDO。最好更换成电流大的LDO,请搜我的帖子

网友:
还是稳定第一,我的D10 一直没敢刷

网友:
可以刷刷 SUVSUV的英文版固件  稳定性强很多  就是你要花点心思熟悉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了几个高频头?
DEVO 7E的电源稳压LDO芯片余量较小,平时都会发热,尤其是高频头内部的LDO。最好更换成 ...

我确实装了一个伟力的高频头飞911,难道是这个原因。

楼主:
顶起来!!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现在我的120都不敢飞了

网友:
楼上返华科尔维修包你坚挺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装了一个伟力的高频头飞911,难道是这个原因。

我的也装了911的高频头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装了几个高频头?
DEVO 7E的电源稳压LDO芯片余量较小,平时都会发热,尤其是高频头内部的LDO。最好更换成 ...

的确,换D7E主板上的LDO吧。我之前短了电阻,加了2个高频头之后也经常莫名其妙的自动关机。
换LDO后就完全不会莫名其妙的自动关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换D7E主板上的LDO吧。我之前短了电阻,加了2个高频头之后也经常莫名其妙的自动关机。
换LDO后就完 ...

呵呵那就好,原控的LDO芯片功率确实很小。

网友:
刷机有风险

网友C(2014-01-01):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就好,原控的LDO芯片功率确实很小。

你好,我也想改,没找到你的教程帖子呀?麻烦给下地址,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想改,没找到你的教程帖子呀?麻烦给下地址,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page=119
就在这里面,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page=119
就在这里面,自己看看吧 ...

收到了,学习中,新年快乐!

网友:
学习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俺到此一游,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