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0最近飞3D电机齿一直掉如何搞

楼主(2013-06-28):
每次都是飞2分钟特别是连续翻十几下声音就变了齿就松了求解
本人菜鸟6个月

网友A:
亚拓的~?那就挫个槽·在加点螺丝胶·

网友B:
有固定螺丝的啊,亚拓的我飞了1年多都没掉过!

网友C:
亚拓的要自己开个槽,否则就多涂点螺丝胶粘住,要不就会打滑

网友D:
在齿与轴之间加高强度螺丝胶
我的从未打过槽,也没有掉过

网友E:
我的电机齿都是带顶丝的,没有松动过。

网友F:
啊 半年就这么暴力了

网友G:
我也掉过一次,直接螺丝胶涂里面就好了。

楼主:
我是换了铜齿了以前平飞没掉过现在飞3D了会掉

楼主:
翻来翻去好刺激

楼主:
主齿扫了不少都是电机齿落下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