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模拟器,遥控还发射信号吗?

楼主(2013-06-28):
上了模拟器就可以长时间练习了,如果还发射信号不但费电而且会有辐射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

网友:
感觉有,而且特别费电,掉电掉的厉害,所以我现在都不用真控练模拟器了,就用假控24小时挂机,用时随时拿起来就用,手感差一些但更练技术~~~

网友A:
我的JR XG8 不用开机,插上线红灯亮,可模拟,不发射。另外机型可把高频头或晶体拔掉,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R XG8 不用开机,插上线红灯亮,可模拟,不发射。另外机型可把高频头或晶体拔掉,OK.

试了,省电效果显著!

网友:
D个usb供电:弄升压模块把usb(5v)的升为控能承受的电压。。练模拟器就不用电池了。。

网友B:
我的天7控设置成模拟模式  是不发射信号的 就一个红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JR XG8 不用开机,插上线红灯亮,可模拟,不发射。另外机型可把高频头或晶体拔掉,OK.

Xg7可以不,不拔高频头、关控插线费电吗

网友(2013-11-06):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7控设置成模拟模式  是不发射信号的 就一个红灯亮

怎么设置模拟模式啊??
求指教

网友:
进功能菜单里设置,按住功能键不放,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