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求配置,各位看官路过留言

楼主(2013-06-28):
电池是2200  3S的,电机朗宇A2212 KV980,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带UBEC,配的1047桨飞MD塞斯纳,飞行过程要60%以上油门才好拉升,飞行时间大概9分30秒,降落后发现电调温度较高,搞不清哪里出了问题,求指教~!

网友A:
动力过剩了, 重量也有点超. 称称看多重吧.
2212+1300mah3S+20A电调飞的时间不见得比你短, 而且更好控制.

网友:
我是x2217 10寸桨  2200电池

网友:
建议用2216或者2217高KV的电机

网友:
1200kv 配1047 刚刚好

网友B:
说说我的MD182配置的情况吧,朗宇A2216 KV1250  9寸桨 HRB 3S 2200电池 天行者40A电调 9G舵机*4 留空时间23分钟最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MD182配置的情况吧,朗宇A2216 KV1250  9寸桨 HRB 3S 2200电池 天行者40A电调 9G舵机*4 留空时间23 ...

这么长时间,常规多少油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长时间,常规多少油门。

常规60%油门飞到200多米的高空收油,自由滑翔下来,再上去。如此反复。

网友D:
你的电机和桨不匹配,建议改电机 2216系列1250KV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机和桨不匹配,建议改电机 2216系列1250KV的,试试看

估计也是,我换个小点的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过剩了, 重量也有点超. 称称看多重吧.
2212+1300mah3S+20A电调飞的时间不见得比你短, 而且更好控制.
...

估计重量确实比较大,要减点重量,电机和桨的搭配也确实有问题

网友E:
2212,KV1000(浆9寸)或1400(浆8寸)的,不是挺好的吗??电池1300或2200都可以啊!!新手还是轻点好!要飞的稳,建议动力不要太暴力了!!呵呵!!个人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KV1000(浆9寸)或1400(浆8寸)的,不是挺好的吗??电池1300或2200都可以啊!!新手还是轻点好!要 ...

我现在也觉得桨大了,要换个9060的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重量确实比较大,要减点重量,电机和桨的搭配也确实有问题

没有必要去减什么重量,MD182负重很大的,我的配置再带两个拉烟50%油门一样上天。动力配置和重心是关键,论坛有很多关于敏定182的贴子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去减什么重量,MD182负重很大的,我的配置再带两个拉烟50%油门一样上天。动力配置和重心是关键,论 ...

好的,感谢

网友:
2212  1400   3s2200  6分多很好飞  可惜后来报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60%油门飞到200多米的高空收油,自由滑翔下来,再上去。如此反复。

请问高度是怎么知道的。我有一次航怕,觉得很高,看姿态已经比较吃力,但实际上不知道多少高度。

网友:
这楼上说一大堆了 啥配置都有 这也说明了 MD塞斯纳的配置灵活性
我说说当初我用的配置吧
朗宇X2212 KV1400 配8060桨
好盈 天行者40A电调带独立BEC供电的那种(稍贵 大概六十多元)
电池 我当初用的 1600的20C电池 也可以用别的 但是个人感觉2200的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