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热天的,四合一电调怎么散热比较好啊,大家来支支招啊!!!!

楼主(2013-06-28):
现在这天气啊,实在是热的不行,人都要探这空调才能过日子,何况是发热大户电调,天冷还能过得去,现在大热天了,实在为还藏在飞机肚子的这位黄花闺女担心啊!!!!!大家快来帮我来支支招把,先在这感谢各位了

来几张这个黄花闺女的近照

弄了一个晚上,终于把这位黄花闺女请到了屋外,可不容易啊  ,这个机架下层根本就不不能装上玉兔啊  。。。弄了又弄才算把他装上啊   ,不说了,   吃饭去  ,,,,

网友:
得加风扇,否则扛不住。
动手能力强的话加水冷都是可以滴

网友:
这个四合一真是失败,太热,唉,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我的四合一都不敢用

网友:
上水冷

要不要加个大个的散热片?

网友:
加个小风扇,电调散热风扇

网友:
换单个的啊 绑在机臂上不上很好嘛·

网友:
拆个硬盘,用两片盘片紧夹~增重10g内,完美解决

网友:
还是用单个的吧、直接固定在机臂下、工作的时候风扇吹着

网友A:
我来告诉你,四合一里面有散热硅胶,你可以把塑料壳拆了,上面的金属板是铁的,可以换成铝合金或者散热性能好的金属,这样不仅解决了散热还能减轻重量

网友:
铜箔+导热硅胶?

网友:
用棉花包一块干冰在下方,撑十来分钟没问题。
不要让干冰直接接触设备,搁点低到热的东西,比如薄毛巾,塑料,纸板啥的。

网友B:
硅胶是填间隙,不散热吧

网友:
我的正好和你相反,电调粘最底下,不过挂不了云台了

网友:
同意水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四合一里面有散热硅胶,你可以把塑料壳拆了,上面的金属板是铁的,可以换成铝合金或者散热性能 ...

老大  您没买过4合一吧  那个就是铝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是填间隙,不散热吧

硅胶导热啊  您不知道??????????????

网友:
我的“四合一”是这样安装的:

安装四合一电调:用四根尼龙罗柱限定它的位置(黄色箭头所示)。

上面再覆盖一片铝片,它既可安装尼龙罗柱准备以后安装飞控,又可作为四合一电调散热之用

网友D:
lz的机架和飞控、保护壳都跟我一样诶,现在还没调稳,想看看你的各项参数

网友E:
难道真的需要散热么 我觉得厂家出这个电调的时候应该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F:
赞 二十楼一个

网友G:
放点干冰 上去 O(∩_∩)O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大 您没买过4合一吧 那个就是铝的哦
你怎么知道是铝的?通过什么知道是铝的?,我告你我用称过重量,同样的尺寸他比铝重你知道吗?因为我用铝板亲手做了一个和原装的尺寸一模一样的板,之后我称了一下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