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啊 为什么我开启 3D键 飞机自传啊 不缩尾 DEVO 7E + super cp

楼主(2013-06-28):
问个问题啊 为什么我开启 3D键

飞机自传啊  不缩尾

DEVO 7E  + super cp

网友A:
1.螺距过大
2.尾电机力度不过
3.3d状态下陀螺仪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螺距过大
2.尾电机力度不过
3.3d状态下陀螺仪设置问题

3d状态下陀螺仪设置问题

DEVO 7E 哪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状态下陀螺仪设置问题

我感觉是前2点造成的,第3点我是针对我用的wk2801遥控器猜测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前2点造成的,第3点我是针对我用的wk2801遥控器猜测的原因

super cp 还算什么6通机

基本新的 都不能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