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炸机炸机炸怕了,给个视频

楼主(2013-06-28):
只看大图
配置 1.大疆 DJI Naza-M V2 哪吒 2.恒力 盘式
电机
W4225 610KV
3.好盈 FlyFun-30A 无刷电调
4.飞越 Tarot IRON MAN 650全折叠式四旋翼飞行器机架
5.美国正品 APC 多旋翼桨1238 正反桨
6.花牌竞技型聚合物
电池
5100mah 35C 4S1P 14.8V 5C
在1分55秒和7分7秒二处炸机

网友A:
额。。先顶后看!!目前我哪扎完美服役!

网友B:
从飞行画面来看 有多次抽风现象。 抽风要有2个地方要检查。 动力输出不平均 有个别电机大点。 2就是飞控有问题。 可以考虑 把飞控 换到一个正常飞行的飞机上。 飞行看看 现象是不是依然,后面的你懂的。

网友:
望高手前来替楼主解答

网友C:
保护做得不错,二连炸。。。。

网友D:
感觉那不兼容样。。是不是电调问题哦~这华科尔的控也不怎么的

楼主:
抽风现象不是的,是我动连杆的,试暴力飞行的,

网友E:
炸的很奇怪,好好晃着就下来了???

楼主:
我怀疑电调问题,华科尔的控没有关系,或者浆不配换小浆

网友F:
哪吒 为啥和兔子现在有一拼了 为啥老是抽风

网友G:
好像看都是GPS模式下炸的~~是不是GPS的插接头没做包皮环切术啊~~没接到底

网友H:
一看lz那包裹严实的脚架就知道lz已经炸怕了
不知道这个贴会不会消失先吐个槽吧,西游记看过了吧有九九81难的啊所以你懂的

网友I:
没看到指示灯亮,声音也被LZ去掉了,应该是空中断电了?为什么要把声音去掉??????

网友I:
应该是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J:
扎带绑naza?布线能简洁点么

网友K:
我怎么觉得楼主这个炸鸡视频配着音乐听还挺优雅得,镜头感什么得都感觉很到位,好像指导会炸鸡似的。编辑很很好啊,值得我学习。。。

网友I:
二次炸机的视频,好象是最终结果是一样的,肯定你的JJ有问题,不是NAZA的问题

网友L:
楼主电力系统有问题,看像某个轴突然失去动力了

网友:
初步估计你电机电调浆搭配问题啊 换1147试试吧

网友:
感度自激???

网友:
换大疆的电调试试!

网友:
电调原因,没有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看到指示灯亮,声音也被LZ去掉了,应该是空中断电了?为什么要把声音去掉??????

不可能是空中断电。因为坠落过程机子是有在调整姿态的

网友:
   楼主,你去把电调和电机之间的连线以及电调与电池间的连线再焊接一次,无论你认为当初焊接的多么好,相信我 ,用心再焊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供电出了问题

我也感觉是供电出了问题了。

网友:
看看接线,可能动作大时,虚焊就出来了

网友:
我这里一个朋友出现情况比你还严重,每次都是这样掉下来,还有一直晃。后来和换了朋友正常的飞控问题依然,把飞控换到朋友机器上,正常。最后查明不到原因,换电调就OK了,楼主如果不是焊接虚焊,接触不良问题,那么可以肯定是电调问题,这个电调我们后来刷了老外的高速固件,问题依然只是不至于炸下来而已,好赢电调问题我说过几次了,不信,楼主把他换成XXD好赢程序电调试试,保证没事了。好赢的程序没问题,硬件有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电流分配不平衡啊。。。。。

网友:
新手看帖学习,回复是一种美德
帮顶个。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机架,相似的配置,看得我心惊。
目测第一次炸机就是某侧着地,桨的转速很高,肯定受损失衡,为何还强行拉起飞?
我不知道视频有没有剪辑,如果第二次是接着一炸后的续飞,就更没道理了,炸了后,总是受损,应回去检修维护后,择日再飞。

网友:
LZ和我一样的机架一样的配置
看看我的炸鸡贴
4225配飞腾30有时会堵转的

网友:
把电调红线挑了试试

网友:
飞腾的电调要设进角……。用电调编程器编成高进角……特别是低KV值的电机一定要设,——不然电调就不给力了……还有感度别太高了……

网友:
配上伤感的背景。。LZ的背影看上去很落寞,,

网友:
楼主!你的飞控是怎样固定到机架中心板上的啊?仔细看了你的视频,这情况应该是振动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第一炸后竟然还能起来。。。。。。。。。。。。。不错哦

网友:
真的饿好可怜啊吖

网友M:
电调和电机的兼容性问题!楼主应该不是新手吧?电调起码要好盈铂金版的!

网友:
严重安慰撸主!

网友:
路过安慰一下

网友:
编辑不错,JJ的悲剧人生。希望楼主能尽早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调和电机的兼容性问题!楼主应该不是新手吧?电调起码要好盈铂金版的!

5月15日开始入魔,买了个哈伯森x4,在家练习一个月,然后在网上配置大四旋翼,找个成熟配置,因为一直注意飞控的种种问题,忽视电调和遥控器配置行程问题,

现调好后飞行正常,真的大疆的naza冤枉了.在航模方面现在应该是新手,才二个月不到,但在电子方面应该不是新手了,从1977年装矿石收音机 开始 ,到现在

一直是电子业余爱好者,主要以修理为主 (业余的),期间自己组装过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等,现在的电子产品都是硬件加软件程序的接合在一起,坏

了都整块的换,比以前简单的多了. 电子产品的修理已专业化了,电脑作为现代人的生活必备品,家喻户晓, 电脑的普及真的不可想像,记得我在1997年,用奔腾

133换 奔腾166,竟补了980元差价,在现在是不可想像的,以前都赶潮流,花了不少冤枉钱,现在的原则是够用就行,我现在的电脑是四年前买的朋友二手电脑

Q8200,四核2.33G.一直超频在3.4G使用.现在大家都知道棱镜门事件,美国的软件编程是非常厉害的,有些bug都是故意留的,可随时进入想要去的地方,试想如

果我是产品生产商,我的产品年限是5年,那么我会把我的产品设计成(硬件bug和软件bug)在你5年后使用很不舒服,日本产品就是典型,回到航模上,大疆.XA.零

度等知名公司,他们的飞控产品都有价格不同,其实都是产品的硬件bug和软件bug的多少决定的,而软件bug为最多,不是他们不能解决,而是他们故意设计的,这

都是公司绝密,大家如果拿naza去和wkm来说事,来要求,想必只有小学文化的逻辑推理吧!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的,.....瞎说瞎说的,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