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A123电池组充电电流

楼主(2013-06-28):
想买一个A123 20AH 的电池
请问安全的最大充电电流多大?
我是206B 充电器

网友:
好像是1C充电,一般我都用5A冲。

网友A:
锂铁电池组都很大,我的是20ah的电池组,20a充电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铁电池组都很大,我的是20ah的电池组,20a充电中。。

请教下,A123充电是12V20AH那么用206B这款冲开启再生充电是否能多充点电池,比如冲4S 5800MAH估计原来能冲3次,开启后是否能再多充一次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A123充电是12V20AH那么用206B这款冲开启再生充电是否能多充点电池,比如冲4S 5800MAH估计原来能冲 ...

再生充电的意思是,将没用完的电池的电充回电池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生充电的意思是,将没用完的电池的电充回电池包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