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0涵道配白切F22择日试飞

楼主(2013-06-28):
在某宝里买了三台F22,第一台涂装失败,但是无所谓了,先飞再说。喷漆没有买好啊,失败失败。
整机420G,50RC 11叶桨涵道推力说是可以达到400多G。应该比较好飞。用3S 1300电池

楼主:
在家里试车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1NjYzMjc2==.html]在家里试车哈哈。

怎么没传上去呢?

网友A:
买了银灰的自喷漆,喷的到处流,颜色很淡.炸下就掉一小片,问下EPO用啥胶水快有坚固,
楼主这机头细又长,还是86短小精干啊,电池可以上220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银灰的自喷漆,喷的到处流,颜色很淡.炸下就掉一小片,问下EPO用啥胶水快有坚固,
楼主这机头细又长, ...

喷漆是这样,要一层一层喷。先喷一层喷后表面湿润即可。然后待干后再喷。直至颜色达到满意效果为止。
记得有个叫102泡沫快干胶的东西还行。不过干起来也得等几个小时。效果还不错的。

银灰色的漆本身颜色比较浅。可以考虑先喷黑色做底漆,然后喷银灰色会好些。
至于炸下掉漆这个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漆是这样,要一层一层喷。先喷一层喷后表面湿润即可。然后待干后再喷。直至颜色达到满意效果为止。
记 ...

知道的,只是这次买的漆流动性太强,粘性太差,喷得不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银灰的自喷漆,喷的到处流,颜色很淡.炸下就掉一小片,问下EPO用啥胶水快有坚固,
楼主这机头细又长, ...

偷偷告诉你一下,我这机仓也大啊,2200刚好下得

网友:
  EPO用502胶水就可以很快了,好一点的话用DP460胶水了

网友:
用的是什么配置

网友:
这机不要用自动喷漆,会一块一块掉漆

网友:
楼主~~~能PM F22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1NjYzMjc2==.html]在家里试车哈哈。

能PM购买F22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1NjYzMjc2==.html]在家里试车哈哈。

楼主,一听你这涵道就没装好,噪音很大,影响效率

网友:
飞机表面有脱模剂 用超细砂纸打磨一遍 掉漆问题能缓解不少  另外 请问LZ 这个飞机 翼展是多大的?

网友:
这是RC50涵道?那么难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银灰的自喷漆,喷的到处流,颜色很淡.炸下就掉一小片,问下EPO用啥胶水快有坚固,
楼主这机头细又长, ...

装机的时候还是泡沫胶,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外场快速修复可以用502
泡沫胶建议选用UHU德国泡沫胶,绿色的

网友:
我和另一个模友都吹出600多G,你的400G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LZ你QQ多少,我和你的配置一样的都是F22 RC50求交流我QQ397527915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2013-08-05):
引用 楼主:
知道的,只是这次买的漆流动性太强,粘性太差,喷得不匀。

群主,F22重心位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