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合金如何做磨砂纹

楼主(2013-06-28):
如题,如何把铝合金面做出磨砂纹效果呢?

谢谢!

网友:
喷砂   粗细有选

楼主:
太薄会不会喷走形啊!

网友A:
喷砂或化学砂面都可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或化学砂面都可做。

化学法咋弄?用酸洗?

网友:
喷砂 阳极氧化 染色,看起来质感很好,还可以去刀纹无毛刺。。。。。这是经常在有外观要求的铝合金件的图纸里面的 技术要求之一。

网友:
我听说是化学来做

网友:
路过,顶一下,求教

网友:
百洁布砂纸顺方向擦几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学法咋弄?用酸洗?

咋弄我真的不知道,只是这两种方法我都去加工过,常用的还是喷砂,对材料没什么要求,化学法对材料有要求。

网友:
就是蚀刻,只不过把蚀刻一部分变成整体腐蚀,自己玩儿的话方便,不用通电,不用感光膜,就直接把腐蚀液用棉花泡上贴在表面就行,不过效果还是没有标准处理的好啦

网友(2013-10-12):
顶一下,求教

网友:
阳极氧化那一般都有喷砂设备 ,喷的就是金刚砂 。不光是铝合金可以喷 ,不锈钢也可以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