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无刷狗云台能用4s供电吗?

楼主(2013-06-28):
说明书推荐用3s供电,但是我的动力电是4s,想共用动力电,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加个12v稳压块转换下?请试过的兄弟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4S电池有几块,不可能为云台另买电池吧。而且动力配置轻易更改也不好。

网友:
设备独立供电呗!动力电是动力电,设备电是设备电!

楼主:
继续求解,如果能用就方便多了。

网友:
我得到的答案是bec 12v供电

网友A:
工作电压:DC 7.4V~14.8V (推荐12V,三节锂电)所以說明14.8v也是可以的,只是調參方面可能要下點功夫,個人猜測電機可能會動作較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DC 7.4V~14.8V (推荐12V,三节锂电)所以說明14.8v也是可以的,只是調參方面可能要下點功夫,個 ...

4s满电要16v多

网友:
顶起!  这个问题可以置换为:飞越狗3云台,使用16.8V电源供电,结果将如何?  就这么简单,一目了然,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先不要涉及设备供电方案哪个好哪个不好问题。

网友:
还是12V供电吧。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我猜测7.4v--14.8v=(3.7v*2)--(3.7v*4)=2s--4s,我估计4s应该没问题。呵呵!

楼主:
就是一试怕试冒烟了!求胆大的试。哈哈

网友:
我试了,没问题,2s-4s都没问题,参数也不用调整,就是电压高了7805有点热,如果接收机耗电少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跟飞控公用接收机不从云台上取电就不是很热。室外飞有气流散热肯定没问题。

网友:
飞越云台还有反接保护,电源接反了都没事,挺好!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据说飞越的云台不错,就是价格还是近1k啊!等着降价了

网友:
不建议用,因为4S满电有16.8V,我觉得你还是弄一个降压模块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