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fbl80和nano cp

楼主(2013-06-28):
纠结fbl80和nano cp高手指点一吓

网友:
好吧,就指点一吓!80比较灵活,不适合新手,当然你是老手无视,后者是泉速还是b牌机,没玩过,不作发表。试试100的,稳,可以边玩边看美女。

网友A:
fbl80没玩过,不过nano cpx泉速的,这款无刷比有刷的改进了许多,也耐炸了许多,动力够强劲,性价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l80没玩过,不过nano cpx泉速的,这款无刷比有刷的改进了许多,也耐炸了许多,动力够强劲,性价比不错。
...

我也纠结了很久,最后下手了泉速的无刷版nano cp,如果泉速是直线舵机,就更好了!

FBL100/80的头罩造型是我没选它的原因之一…………

网友:
80比ncp猛,灵活,能做很多动作,适合老手,ncp适合新手

楼主:
现在直线舵机是趋势

网友:
80好一些吧

网友:
nano cp无刷版到手,出厂状态啥也没动,红灯模式,室内立方米内对尾悬停(当前就这水平了)没问题,轻轻的炸了一下,尾桨断了一只!

话说飞了2周美嘉欣MJX F48后,飞这个无刷版nano cp,很容易就上手了,从F48过渡到nano cp,无刷+六通的动力确实挺猛挺贼的……

终于对六通有了一点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