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陀螺仪没有数据线怎么办?

楼主(2013-06-28):
才入手的3g陀螺仪,后来发现没有陀螺仪数据线,难道就没法和我的控调机使用,求解脱!

网友:
果断出掉不解释!

网友:
感应器和主机连接线出吗?

网友:
这,你敢自悬么?

楼主:
看来只能出给手头有3g陀螺仪,或者身边有人有线的,可以共享用一下,关键我身边没人玩这个啊

网友:
丢了可惜了

网友A:
不需要数据线连电脑也可以设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数据线连电脑也可以设定的

不用数据线和狗怎么连接呢?

楼主:
谁要?甩了!看着心烦

网友B:
数据线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淘宝有卖

求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链接

亚拓 3G Y型訊號線 HEP3GF03亚拓 3G传输线 HEP3GF02
复制黑体字,淘宝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 3G Y型訊號線 HEP3GF03亚拓 3G传输线 HEP3GF02
复制黑体字,淘宝上搜一下

这个貌似不是调参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不是调参线,

如果你认为不是,那就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