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Hobbywing 3A UBEC供電給Gopro 3 FPV

楼主(2013-06-29):
請問有無飛友出圖如何接駁及設定?

网友:
插头接接收机,另外一头接动力电或者电变电池输入的一方,即可!但是要注意你的BEC工作输入电压是否在你动力电源的电压内!

网友:
好像和这个一样哦。

网友:
第一图,左侧裸线是电源输入端,接7.4V-22.2V的电池,红正黑付;右边带磁环的是5V输出端,接接收机空闲通道,或指定的设备。左侧跳线是输出5V或6V的选择。

网友:
这个是背面图··

网友A:
淘宝上面有狗3用的USB口输出视频及充电的转接线  舵机插头的,可以直接接这个UBEC。
好盈这个UBEC支持2-6S的输入电压,你直接把输入端连在电池上就行了。输出电压5V或者6V可以自己调节。狗3外接供电是用的5V。

就是这样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面有狗3用的USB口输出视频及充电的转接线  舵机插头的,可以直接接这个UBEC。
好盈这个UBEC支持2-6S ...

先多謝各位熱心幫忙
我正是用這Gopro FPV線,好盈UBEC input是直接駁Phantom後備取電線,servo插直駁"黑狗3"的專用線電源線,但UBEC的籃色蓋應該如何自選5V,6V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多謝各位熱心幫忙
我正是用這Gopro FPV線,好盈UBEC input是直接駁Phantom後備取電線,servo插直 ...

5V 6V切换就是靠那个蓝色盖子短路3个针脚中的两个来实现的。
6V就是接上面两个针脚,5V就是接下面两个针脚。你自己拍的照片上都看得到UBEC上是标注清楚了的。另外不明白的还可以去好盈官网下载中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6V切换就是靠那个蓝色盖子短路3个针脚中的两个来实现的。
6V就是接上面两个针脚,5V就是接下面两个针 ...

哦,明白了,,,,多謝你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多謝你的指導

不客气啊

楼主:
基本上已經解决了,但奇怪必順要先在黑狗3內裝上電池,Gopro通電後出現"充電符号後,再拆走Gopro電池,便可以實現Gopro不帶電池可以FPV了

付上走線圖片

网友B:
狗3不带电池额话~会不会导致带的电源续航时间降低呢?

网友:
不错,这样电池也省了

网友A:
正常的 黑狗3不插电池的话,光接外置电源是开不了机的。
LZ的***版UAV好有爱~~~如果走线能想办法走机身内部,就更好了,看着更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黑狗3不插电池的话,光接外置电源是开不了机的。
LZ的***版UAV好有爱~~~如果走线能想办法走机身内部 ...

多謝指點呀.............中港是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3不带电池额话~会不会导致带的电源续航时间降低呢?

不會,因Gopro用5v,用很少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