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j能不能飞450电直

楼主(2013-06-29):
或者能不能把50油直飞悬停?

网友A:
六通道遙控器飛450電直無問題!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通道遙控器飛450電直無問題!

但是,必须得有CCPM混控功能,既然大家都说可以,那这个就应该具备了。

网友:
天7 剩下一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必须得有CCPM混控功能,既然大家都说可以,那这个就应该具备了。

睇清楚有無ccpm混控功能,用模擬器練習好停懸先!G6、鳳凰4.0,再上450電直!油直慢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