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转弯问题求教 请各位师傅们不吝指教

楼主(2013-06-29):
左转前半径不超一米 右转没有多大反应 修正方向还行  这是怎么回事儿?  就这一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方向舵能正常右转不?可以把方向舵换成圆圈的或增加面积

网友B:
明显太小了吧,买个水冷舵,或者弄大个一点,方向性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能正常右转不?可以把方向舵换成圆圈的或增加面积

左转正常 灵敏度很好  右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太小了吧,买个水冷舵,或者弄大个一点,方向性好很多的

舵我觉的不算小吧  左转没有一点问题  右转不行 只能前进时修正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我觉的不算小吧  左转没有一点问题  右转不行 只能前进时修正方向

检查舵机 舵量 ,  右转的时候用手阻碍一下 看看舵机力度和左转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能正常右转不?可以把方向舵换成圆圈的或增加面积

舵机和舵叶 转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能正常右转不?可以把方向舵换成圆圈的或增加面积

左转原地就能转过去 右转不行 改变了两次舵的位置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舵机 舵量 ,  右转的时候用手阻碍一下 看看舵机力度和左转是不是一样

舵机和舵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能正常右转不?可以把方向舵换成圆圈的或增加面积

换了个反桨 右边转的可以了左边又不行 是螺旋桨旋转方向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网友D:
是不是拖到塑料袋了

网友E:
1舵机 舵量 2舵小了

网友F:
会不会是和螺旋桨距离太近了 乱流导致的

我瞎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反桨 右边转的可以了左边又不行 是螺旋桨旋转方向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把方向舵换大点,还有估计你这个问题和你那个保护螺旋桨点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和螺旋桨距离太近了 乱流导致的

我瞎猜的

这个了我也试过  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舵机 舵量 2舵小了

和这个没关系  我想用两个螺旋桨 就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拖到塑料袋了

这个绝对没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机和舵没有问题

是不是尾部吃水太少

网友G:
螺旋桨的扭矩导致的,左右最大舵量调下,应该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尾部吃水太少

船桨在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旋桨的扭矩导致的,左右最大舵量调下,应该可以改善

换了个反桨 方向就变了  应该就是螺旋桨旋转水流的问题 我准备做成双桨一正一反 这样就没问题了应该

网友:
多小了。切口处精度不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了个反桨 方向就变了  应该就是螺旋桨旋转水流的问题 我准备做成双桨一正一反 这样就没问题了应该 ...

单桨船才灵活,双桨成了玩具了,直线性能不好,转弯也没有单桨灵活

螺旋桨顺时针转船头就会有左偏倾向,反之就会右偏,所以调整舵机的时候要把这个螺旋桨导致的左转或者右转趋势考虑进去,左右转弯半径才能差不多

你看模型级的单桨船,静止的时候都是歪身子的,就是为了跑起来抵消扭矩,同时吸水舵都装在右边,就是为了调整转弯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桨船才灵活,双桨成了玩具了,直线性能不好,转弯也没有单桨灵活

螺旋桨顺时针转船头就会有左偏倾向 ...

模具也快做好了 到时候试试  应该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2015-03-25):
吧矩形处的小孔封闭,把椭圆处的格栅全割掉,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船也有,我是这样处理的,调整螺旋桨的吃水角度,要很细微的调吃水,调得好的话能改善很多的。

楼主(2015-06-09):
引用 网友G:
单桨船才灵活,双桨成了玩具了,直线性能不好,转弯也没有单桨灵活

螺旋桨顺时针转船头就会有左偏倾向 ...

有道理 我再试试看  加了个导流罩就好多了

网友:
是船體形成離心泵問題,我WL911同一問題,已解決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9997

网友:
高速船小舵,慢速船大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