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我的电调与电机烫手呢!

楼主(2013-06-29):
本人的配置如下:XXD2212 ATG1047浆 HW30A电调 玉兔飞控 X525机架 狮子4200mah电池  ,请问为什么飞一个电池后电调温度比较高,手放上去有点扛不住,估计在60°。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热是正常的,但是只一个起降就烫手,那是不是桨效率低了点?

网友B:
你多少KV的电机?还有电调装在哪?电调好散热吗?

网友C:
电调太小了,搭配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多少KV的电机?还有电调装在哪?电调好散热吗?

这个是电调安装位置,930KV电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四旋翼老是不稳,如果在室内没有风的情况下还能用遥控器微调能稳住,但是在室外有风之直接不行。求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太小了,搭配不合理。

能推荐一个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是正常的,但是只一个起降就烫手,那是不是桨效率低了点?

请问如何判断浆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调安装位置,930KV电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四旋翼老是不稳,如果在室内没有风的情况下还能用遥控 ...

有风的话,微调当然不行。要有GPS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判断浆的效率?

我瞎猜的,如果油门在一半的时候能过悬停,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xxd电调是比较热,电机热可能是飞机重了,起飞油门控制在50以下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