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115mg 貌似超级费电 导致bec供电不足丢舵

楼主(2013-06-29):
本人最近在飞越购买了3颗kst115mg  和4颗kst515mg  打算分别用于 450 和500
无副翼系统同为 mb    供电接入位置同为mb上的1号通道(供电通道)   区别是450使用的是卫星接收连接    500使用spek ar6200  的传统连接方式

昨天调450的时候 (使用kst115mg x3   及futaba9257 x1) 想看看舵机速度  结果快速连续的上下打正负螺距        结果连续的5-7次左右以后出现了舵机三颗同时停顿  卡住     之后又同时间歇性的回复   又停顿     即丢舵现象      然后尝试了连续快速做副翼动作   依然出现同时停顿  丢舵的现象

很明显是电调bec供电不足导致    之后换了几款电调   以下是实验结果:

第一次    好盈飞腾40a              (电池3s2200)             (标称 5v3a开关bec输出)           5-7次打舵后严重丢舵

第二次    亚拓35x                   (电池3s2200)             (标称 4.8v2a线性bec输出)         6-8次打舵后严重丢舵

第三次    好盈80a铂金(500用)(电池6s2600)             (标称 6v4a开关bec输出)           6-8次打舵后严重丢舵

第四次    gaui x5 上的100a电调(电池6s4000)          (据好盈100a 标称6v4a开关输出 )      打了很久也没丢舵

第五次    好盈飞腾40a                 插上2颗斜盘舵机   5-7次打舵后严重丢舵     插上1颗颗斜盘舵机  再也没有出现丢舵的现象

可见kst115舵机 在实验中表现的非常费电    同时市面上的电调很多不能满足其极限测试下的供电情况或者 存在虚标问题     在实际飞行中难免出现丢舵现象  听朋友说过做快速侧摆的时候丢舵    就是kst115

下面是对500级  kst515 x4 的连续工作测试     只测试了一次   就是用之前的   好盈80a铂金 6s2600电池(标称 6v4a开关bec输出)      连续打舵很久  也没出现任何丢舵现象

奇怪了     难道kst115  比515还费电     不懂了      希望厂家引起重视~

网友:
把115底壳拆开检查下

网友A:
楼主你中标了,我花调45A 215MG没见过供电不足

网友:
是不是你的旋翼头太重 太紧?? 造成超负荷运转???或者你的接线太细????  我的KST115 用的好盈40A铂金 连续打舵 没有出现丢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中标了,我花调45A 215MG没见过供电不足

呵呵,铂金40A和天行者60A,搭配115和215,从来没出现过问题,当然舵机一到手就在达人指点下捯饬了一番

楼主:
花牌那个供电  足

网友B:
我的铂金40+115舵机用了快一年了,没出现过楼主说的问题。静置时回传显示电压5.4v,连续打舵会出现5.3v-5.4v波动,仅此而已。楼主的舵机是不是有毛病啊,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铂金40+115舵机用了快一年了,没出现过楼主说的问题。静置时回传显示电压5.4v,连续打舵会出现5.3v-5.4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