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想把2040 KV4200用在恒龙拖上,请帮看

楼主(2013-06-29):
现在恒龙拖用的是3650外转,直径30的铜桨
铁锂4S2P,油门设在40% ,感觉3650有点大材小用

我的恒龙拖(吃水较深)

想换2040  KV4200在恒龙拖上
原来的30铜桨能用吗?
电池用几S合适?

还特意做了水冷套

实在不行,也可以用变速箱,我准备了一付齿轮,1:3
说实话,真心不想用变速箱
一是因为齿轮传动会降低效率
二是因为齿轮需要润滑,又要增加装置

网友A:
早说过。动力没必要折腾。380有刷配合原装桨。或者550级别的有刷动力配合大直径的拖船桨、考究些做好水冷,足矣。无刷动力上船。那不叫拖船了、速度一点不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说过。动力没必要折腾。380有刷配合原装桨。或者550级别的有刷动力配合大直径的拖船桨、考究些做好水冷, ...

兄好!
这条船我最早改动力
就是用的大脚上的那种540
两个540都很新的
都是一次跑下来,碳刷就磨没了,还把船扔在湖中
有一次还花钱租了船才把恒龙拖弄回来
就是对有刷电机有心理障碍
所以,必须无刷!

手里只有一只电机是低KV的,2212外转KV1200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恒龙拖上?

谢谢哥哥支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好!
这条船我最早改动力
就是用的大脚上的那种540

我改了2条恒龙拖。一条380有刷配合3MM硬轴系、铜制联轴器 38MM4叶拖船桨,7.2V5000MAH镍氢电池。加自制的电机水冷套。动力稍显不足,电机会发热,间隙遥控水冷解决。电池续航力超长。全速1个小时没问题。在水库中救援汽油船。绰绰有余。另一条540有刷配合3MM硬轴系,铜制联轴器 42MM4叶拖船桨。2块玩具船上拆下的1800MAH镍镉电池并联。加了自制的水冷电机套。这个动力的缺点在于续航时间不长。40分钟左右船速明显下降。电机不怎么发热。水冷可有可无。2船水冷都用的X宝上淘来的水泵,便宜耐用。水泵电力用了2节的1.6V镍锌充电电池并联,遥控第3通道控制水冷泵启闭,视情况开启。以节约水泵电力。一点心得供您参考。动力有刷无刷选择很多。那个拖船桨一定要用的考究些。别用那个不伦不类的2叶半浸桨。玩像真嘛。就要玩到底。呵呵。实在不想买那个拖船桨。原装的3叶桨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2条恒龙拖。一条380有刷配合3MM硬轴系、铜制联轴器 38MM4叶拖船桨,7.2V5000MAH镍氢电池。加自制的 ...

您好!
您的意见部分采纳,呵呵
1,原来4S2P的铁锂,改为3S2P
2,桨的问题,是因为原来的塑料桨打坏了,所以才用个手头现成的铜桨
等以后有空了再换成3叶或4叶桨
3,现在正做变速箱呢,NND,铜柱找不见了,今天怕是不能完工了
先上部分图

主要是想先把动力部分搭配好

楼主:
才把变速箱整得差不多

大齿轮还没固定在轴上,
还有轴承盖没做
不过,眼瞅着就要好了
嘿嘿

网友:
眼看着成为无刷船了,可靠性提高了。

网友B:

改装550有刷电机和44mm四叶桨的飘过!实战测试拉回一米长灌水快沉的o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550有刷电机和44mm四叶桨的飘过!实战测试拉回一米长灌水快沉的o艇!

谢谢观摩
小变速箱全部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