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调接飞控的线直接连接收机上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2013-06-29):
电调接飞控的线直接连接收机上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怎么么有人啊= =

网友A:
可以的,接收机直接控制电调,车、船、飞机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B:
供电是一样的,但是飞控无法控制油门,一般情况下你可以用遥控控制油门,如果失控返航时,飞控只能控制4个舵机 而无法给飞机加动力 ,你只能眼睁睁看飞机失去动力坠落

网友C:
飞控是做姿态控制的
不接飞控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你的反应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