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一,解不了锁!求大神

楼主(2013-06-29):
玉兔飞控一,前面步骤都对的,怎么到了解锁环节,油门最低副翼向左,飞控没反应,求大神帮忙!

网友A:
通道的正反向对了吗?

网友:
插电脑上是看各通道的数值大小合适不!

网友B:
看哪个灯不亮,如果有灯不亮就是自检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的正反向对了吗?

对的,是不是油门向下最低,副翼向左最低,是按论坛里的视频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哪个灯不亮,如果有灯不亮就是自检没通过。

呼吸状态是全亮的,有没有可能是飞控坏了啊,插数据线时动杆通道数据会变,但电池数据读不出来,显示0,但用万用表测是正确的!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呼吸状态是全亮的,有没有可能是飞控坏了啊,插数据线时动杆通道数据会变,但电池数据读不出来,显示0,但 ...

那只能在玉兔群里问技术了

网友:
肯定是你的问题 一般这种都是小问题 技术会先让你看说明书 然后检查线路

我觉得是你没搞清哪个是副翼

网友:
1线2正反3油门值[微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