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29):
各位前辈:我的450一直正常飞行,后来两次炸机经过查找原因,是其中一个
舵机
(前左舵机)故障(先这么分析),以为坏了,重新更换后,问题依然存在,
遥控器
摇杆前推、后拉、舵机正常,向左或右打杆舵机无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我设置问题吗,以前设置好了,在没动过呀,请指教。

网友A:
左右打没反映说明是副翼问题了。没反映首先看下供电是否正常,另外炸机后是否有连接不良等。我觉得硬件出错可能性大些

网友B:
先看遥控器里面的监视器在左右打副翼的时候是否正常,马上就知道是遥控问题还是舵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