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终极散热方法。。。。。。。《视频来了》

楼主(2013-06-29):
啥都不说,上图

哈哈    大号风扇

附上视频

网友A:
靠 cpu风扇

网友A:
这样增加了重量。。还费电。。4合一 是不是不太可靠?请说明一下使用感觉

网友B:
这种布置方法应该会对飞控影响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 cpu风扇

哈哈    回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增加了重量。。还费电。。4合一 是不是不太可靠?请说明一下使用感觉

电调用了很久了,都没有发生啥事,质量还可以,就是大热天的散热不是很好。。。刚才太阳底下飞了,续航都差不多,3.6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布置方法应该会对飞控影响甚大吧~

不会啊   之前我的是电调在下层板中的 ,一直爽飞,没有炸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啊   之前我的是电调在下层板中的 ,一直爽飞,没有炸过

有用GPS没,没用的话问题也不大

网友C:
续航时间影响了很多,我觉得四合一的感觉有点鸡肋,除非电流选择大点,发热少点,,,但放中心版下面,又怕会干扰飞控,,还是喜欢一般的电调

网友D:
我想问下,这样排气会不会影响到气压传感器的精确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回答正确

我搞了15年电脑。。自然认得  兄弟!!

楼主:
RE: 四合一电调终极散热方法。。。。。。。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这样排气会不会影响到气压传感器的精确度啊?

我的玉兔祼板,啥都没的,所以可以放心飞,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GPS没,没用的话问题也不大

没有哦   有的话我也不敢这样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续航时间影响了很多,我觉得四合一的感觉有点鸡肋,除非电流选择大点,发热少点,,,但放中心版下面,又怕 ...

风扇电机的功率,不会太影响续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增加了重量。。还费电。。4合一 是不是不太可靠?请说明一下使用感觉

那点重量可以忽略

网友E:
可取之举,12CM就是大了点,建议8CM。计算机散热风扇一般12V时电流也就200-400mA,对于系统总功率消耗,几乎可以不计;不加散热器重量也就几十克(8CM的)。

这是80X80X10mm的,12V280mA,只有50g。大夏天的,实在热了,用它能防中暑。

网友F:
请问4合1电调怎么统一或分开油门校准?

网友G:
LZ为何不买四个天行者放在机臂上,让桨的风吹电调散热?,四合一的重量可比四个天行者重,而且只要一路坏了,整个都要修,独立的就接线麻烦点,其他都还可以

网友H:
这两天正纠结这事,玉兔四旋翼,高空旋停突然快速偏航,打舵有反映但平衡不了,最终撞楼坠地,损失图传、摄像头、云台、机架等,经检测飞控正常,怀疑四合一造反,一个电机罢工所至,唉。

网友:
这散热没的说

楼主:
RE: 四合一电调终极散热方法。。。。。。。

引用 网友E:
可取之举,12CM就是大了点,建议8CM。计算机散热风扇一般12V时电流也就200-400mA,对于系统总功率消耗,几乎 ...

找不到小的了,把12cm的装上去尺寸刚刚好

网友:
如果不影响飞控。。总的来说是个好办法。。

楼主:
RE: 四合一电调终极散热方法。。。。。。。

引用 网友F:
请问4合1电调怎么统一或分开油门校准?

接到飞控上或拿它配的那条油门校准线接上接收机校准

楼主:
RE: 四合一电调终极散热方法。。。。。。。

引用 网友G:
LZ为何不买四个天行者放在机臂上,让桨的风吹电调散热?,四合一的重量可比四个天行者重,而且只要一路坏了 ...

当初就是为了布线简单点才买了四合一的

网友:
玩玩还可以 全副武装的话 不靠谱

网友:
凉爽吖。这样吹着。

网友:
这个风扇很猛啊

网友I:
cA 为啥不再在中间装一只5045的桨 又能提升力又能散热

网友:
加这个风扇不费电的,对于四旋翼来说,这个风扇用电九牛一毛,就是重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天正纠结这事,玉兔四旋翼,高空旋停突然快速偏航,打舵有反映但平衡不了,最终撞楼坠地,损失图传、摄 ...

电调出问题直接就掉了,你这可能是接触不良把

楼主:
引用 网友I:
cA 为啥不再在中间装一只5045的桨 又能提升力又能散热

这个不行啊    干扰其他桨的

网友:
太牛了,这种方法都搞的出来,我看以后那种独立的电调都带一个小散热风扇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LZ为何不买四个天行者放在机臂上,让桨的风吹电调散热?,四合一的重量可比四个天行者重,而且只要一路坏了 ...

饭团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J:
饭团说的对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增加了重量。。还费电。。4合一 是不是不太可靠?请说明一下使用感觉

正常设置以后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出问题直接就掉了,你这可能是接触不良把

所有接头都是焊死的,就怕接触不良。担心的是四个里面一个罢工,肯定失衡,其他三个出力,不至于直接掉。

网友:
没有楼主这么厉害,弄了个散热片搞些散热硅胶硬绑了,散热还可以,比楼主的轻不少,不费电

楼主:
没有编辑就上传了,大家将就得看哈,见笑了 ,   唉唉

网友K(2013-08-29):
引用 网友H:
这两天正纠结这事,玉兔四旋翼,高空旋停突然快速偏航,打舵有反映但平衡不了,最终撞楼坠地,损失图传、摄 ...

遇到一样的问题,最后揪出幕后黑手,就是四合一电调

网友:
原来是5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一样的问题,最后揪出幕后黑手,就是四合一电调

现在给四合一另加了个散热片,并露出夹板外,试了下,悬停2分钟就很热,烫手但能忍受,也许天太热了,凉快点再试,还是舍不得扔啊。

网友:
我也在用他散热呢

网友(2013-10-04):
   散热器怎么驱动的??

网友:
风扇线拆了,几几块小磁铁做成永动风扇就不用电了…但…增加了重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