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再次求助--MWC与GPS的插曲

楼主(2013-06-29):
飞控是328P芯片的MWC,刷的2.2版本,用的328P芯片的导航板,和U-BLOX的GPS,前段时间调试好,已经可以GPS定点,导航板上的ED灯会每秒钟闪3次,用GUI也查看过,是可以定位的。前几天就不行了,放在差不多的地方,等10分钟也不见导航板的LED灯快闪,连电脑上的GUI查看,等10几分钟 GPS 也FIX不了。已经可以排除是接线的原因,针脚接线顺序也没有接错,我仔细查看过。接线也重新焊过。GPS模块也没有问题,我用USB串口连U-center查看,在相同的地方,大概20秒左右就可以定位,带存储带电池的。导航板我也重新刷过程序,可以刷入。飞控板也刷过程序,可以刷入。除了GPS无法定位,飞控板别的操作都没有问题。还有,飞控,导航板GPS的波特率我都设置成了1152900,也是反复检查过的。但是GPS刷新率我不知道有什么影响,之前调试的时候也没有单独设置刷新率,也可以工作。反复思量,不知是不是导航板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无奈求助,望童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不懂 等大神

网友:
i2c导航板出问题了?

网友A:
你查查是不是每从用GUI来接时.10次有4次机率连上GPS没反应或水平之类的没反应!但是多重连几次就有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是不是每从用GUI来接时.10次有4次机率连上GPS没反应或水平之类的没反应!但是多重连几次就有正常的情况 ...

定位正常那几天,在阳台连GUI,是可以看到GPS fixed 的。每次都可以。飞控本身的传感器没有问题

网友A:
最后不行你试试把飞控板卸下.....想办法单独供电飞控板后接上GPS.~然后在查看!是否正常!

因为我也遇过!因为飞控板离分电板台近~2CM左右!后面查证为分电板上过的强电流.产生磁场.干扰飞控和GPS....

后直接垫高飞控后.一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不行你试试把飞控板卸下.....想办法单独供电飞控板后接上GPS.~然后在查看!是否正常!

因为我也遇过!因 ...

好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