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我的NAZA V2 飘啊飘 求助~~~

楼主(2013-06-29):
各位大神 我的NAZA V2  3.12固件  F450机架  郎宇V2216  KV900  大疆原厂30A电调 1047桨叶 全重1300g   感度183  180  150  150  姿态模式和GPS模式 总是小范围的不停飘 请问该咋办啊

网友A:
F450机架,是DJI的吗?是不是架子太软了,振动大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机架,是DJI的吗?是不是架子太软了,振动大所至

是大疆的原厂架子~~

网友:
我的这几天也开始飘了!根本定不住!!什么感度都试了,还飘!!我现在开始怀疑飞控问题了

楼主:
唉 这可咋整呢 有些郁闷了

网友:
GPS 方向指向对了么。说明书有教的。画圈。

网友:
上传个JJ的照片啊!用的什么控啊?飞控没黏贴紧还是用的双面胶太软了?遥控器校准了吗?......

如果飞控装在里面,一般没事。如果装在上面,最好用锡纸包一下避光。硅对光线敏感。

我这一哥们,上了NAZA V1 后只感慨定钉子哦~~~

网友:
爆炒或煎炸,有空给你上磁段视频,不过你可以先看看我的教学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