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一解锁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2013-06-29):
玉兔飞控一代,前几步都正确,但是就是解不了锁,油门最低副翼向左!求大神请教!

网友A:
还是需要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B:
绝招 重刷固件

网友C:
方向舵是正确的?
油门最低不要动,然后方向再试一试向右看看、

网友C:
如果不行就连在电脑上面看看遥控器的各种数据、看看哪里出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