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速变矩多旋翼的设想

楼主(2013-06-29):
也许有人已经出招,但我的确是冥思苦了想数日,抛砖引玉吧。
定速变矩不是什么新概念,很多同学都在琢磨,我只是觉得,目前电动系统始终不能挑战油机的长航时霸主地位,那就让多旋翼也用油机。
问题是,通行的多旋翼都是一桨一电机,通过飞控分别控制各电机的转速,这对油机的操控是不可想象的。定速变矩为此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首先,变距是航模驱动结构中成熟的应用,相对定速又是油机的长处,要解决的是怎么用油机。为了实际可操控,单机驱动是最佳方案。这样,只需要完成动力输出系统,就基本可行了。不多啰嗦,上图:

以四旋翼为例,动力输出的系统布局

解决正反桨的主轴伞齿轮

各动力终端

这个结构,再配合类似直机尾桨甚至主桨的变距系统,利用专门的飞控,就可以让我们拥有大载荷、长航时的多旋翼飞行器了。

本人动手能力虽还可以,但苦于没有机加工条件,一时无法去验证自己的想法,望有意愿又有能力者不妨尝试一下。
一己拙见,供参考。欢迎拍砖。

网友:
关于这个的讨论太多了,也有人造了,要不你先搜搜

网友A:
其实我觉得变距四旋翼难的不是机械结构,而是电控部分

补充下LZ标题错了个字,变距?变矩?

网友B:
原理上可行,但是直升机轴传动那套系统传递功率有限,如果传动轴和齿轮加大又会导致大幅增重,并不见得比电动留空时间长多少,而且系统过于复杂震动也大。

P.S. 图中中心那几组锥齿轮锥角明显不对。

网友:
顶一个,,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变距四旋翼难的不是机械结构,而是电控部分

补充下LZ标题错了个字,变距?变矩?

呵呵,看出来了,惭愧惭愧
其实机械与电子要相得益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行,但是直升机轴传动那套系统传递功率有限,如果传动轴和齿轮加大又会导致大幅增重,并不见得比电 ...

这个图只是示意一下。说得对,伞齿轮的锥度要真是这样,对轴向的压力就太大了。

网友:
youngblood一款即将推出的四旋翼就是变距可倒飞的
是不是单电机的不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只是示意一下。说得对,伞齿轮的锥度要真是这样,对轴向的压力就太大了。

大家都知道多旋翼转弯是正转和反转电机的转速改变产生的反扭力来转弯的!你这个我没看明怎么转弯!

网友:
我在想 即使这个方案可行 用什么材料做伞齿呢?

网友:
楼主好想法   我曾也想过 但能力有限 还望楼主造就此3D四旋翼机

网友D:
楼主的设计四个螺旋桨永远是相同的转速,升降可以通过主电机的快慢调节。你再考虑配一套左右、前后和旋转的控制系统吧。你越整越复杂,飞机安全性就越差。机械的联动控制飞机设计是用减法,越少越好。

网友:
是的  看你怎么转弯···············

网友E:
其实国外有做的   但是真不知道怎么转弯······  或者根本不需要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设计四个螺旋桨永远是相同的转速,升降可以通过主电机的快慢调节。你再考虑配一套左右、前后和旋转的 ...

既然可变距,那么可以通过变距调解桨的螺距,来改变升力,就像直升机~~~不过结构就真复杂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可变距多旋翼的意义在于以变桨距替代变转速,那么使得油机就可以应用与多旋翼,进而使得多旋翼可以做大做重,那么载人就指日可待了。

网友:
可变螺距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变速箱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国外有做的   但是真不知道怎么转弯······  或者根本不需要转弯·····

居然还是皮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知道多旋翼转弯是正转和反转电机的转速改变产生的反扭力来转弯的!你这个我没看明怎么转弯!

应该是靠微调螺矩,试想:以转动方向为轴,依次改变桨的螺距,就会产生旋转的力场。当然这也要实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还是皮带传动

作为主动力输出,皮带的抗疲劳强度值得商榷,飞过直机的都懂的

网友:
转弯  转弯   装个变速箱

网友:
变距是可行的 看我的视频就知道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542

但是飞控方面需要有人来搞  万事开头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靠微调螺矩,试想:以转动方向为轴,依次改变桨的螺距,就会产生旋转的力场。当然这也要实验验证
...

这样同时也改变了一个方向的上升的力

网友:
多轨的好处就是挂云台?高效率的直升机挂高质量的云台就OK,多旋翼是为了发挥电动机的优势,同时也具有迫不得巳的因素,并不是多旋翼就天生具有振动小的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靠微调螺矩,试想:以转动方向为轴,依次改变桨的螺距,就会产生旋转的力场。当然这也要实验验证
...

是说改变偏航角吗?改变偏航角只要有正反转就行了,正反转就有正负的牵引系数(drag coefficient),改变桨距可以改变力,力矩也就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