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DFC 800MX马达温度高,求指点

楼主(2013-06-29):
凤凰电调参数都是按照论坛高手推荐的设置。
电池也没问题,传动很顺畅。
只是调试悬停飞了3分钟,
马达底部和侧面的温度已经难以忍受了,
手指最多坚持2秒。
电池也温热。
请教论坛高手。

网友:
这种天气什么电机 电池也热啊。

楼主:
气温25度左右

网友:
800mx黑色版,k120,2100转,我飞行4分钟动作下来电池3.60-3.75。电机温度可以用手按,

网友A:
800MX 與Castle ICE2 HV 120使用定速模式使用說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544

这个帖子比较有参考性,凤凰电调定速感度默认记得是15,用800MX换成6就好了

楼主:
感谢Ls
马上试试

网友:
夏天都是这样的  800mx温度其实对比下来算低的

网友(2014-10-11):
和我一样的问题,都照着帖子的设置了,定速2000转,800mx,凤凰120,飞下来用手摸一秒钟都不行,很烫,查看记录,最高温度120度,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MX 與Castle ICE2 HV 120使用定速模式使用說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