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50A 让我炸鸡了】

楼主(2013-06-29):
  450从V8换成MB,调试中炸机.

  花牌50A用了一段时间了,除了它不稳定要经常设置油门行程,其他的没什么感觉。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后会正常一会,可换几个电池或从新插拔几次电池,又不对了.
  如果你不从新设置油门行程,它会“滴滴”一直响,或转速变慢或变高(油门行程又不对了)。

  设置了定速 模式1/2/3的油门设置0 50 50 50 100/65 65 65/80 80 80
  中午时因为在调试MB,尾巴不对,下来调整。同一块电池从新插电 ,起飞由模式1逐步切到3,发现转速很慢没有达到我调整尾巴的转速,再从模式3切回到1想降落。
  这时发现转速已经慢到不能拉起飞机了,到了两米高度条件反射推螺距,转速太底不锁尾,自旋掉到了菜地上.

  我知道这个电调的程序开起定速模式,切换模式或者说收了油门再推油门它会有个加速的过程,不会直接跟得上.
  可我的油门模式从1-2-3,3-2-1来回切换,始终都没有到过0%油门.

  凭我的经验,如果在我从新拔插电池的时候,从新设置油门行程就不会转速变底.

  其他的朋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 ,油门行程会经常不对.

网友A:
第一步:设定油门行程,然后再设定其他模式,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你重新设定油门行程试试
在不行请教老高,服务很到位

网友:
我的花牌50A也要经常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设定油门行程,然后再设定其他模式,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你重新设定油门行程试试
在不行请教老高,服 ...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这样的事情一天下来要设置很多次.
尽管你设置好了,飞几次后又乱了.

网友:
很痛苦,同情
请教老高吧

网友:
我 的倒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花牌50A也要经常设置油门行程,但是前100趟是正常的!
原來也有人跟我一樣,被安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花牌50A也要经常设置油门行程,但是前100趟是正常的!
原來也有人跟我一樣,被安慰了

我的一直都这样,只是能飞我就没理会它了,这次炸鸡坏了片侧板,有点郁闷就拿出来说说。

网友:
其实450不需要定速。450的电调还是好赢40铂金的最实惠了。要定速用K牌!!!

网友:
我的50A也是这样,过几天就要设,不设就叫。烦死了。

网友:
我也常碰到, 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
多亏没用花牌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