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经常看错飞行姿态错舵炸机,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没?

楼主(2013-06-29):
我是新手,飞450时经常看错飞机的姿态,导致错舵炸机。因为是新手,等发现错舵时心里紧张,所以无力挽回。请教飞行高手,你们是怎么避免的,有什么可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多多练习,别怕炸鸡,炸过后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网友B:
模拟过关了就上真机,即使上真机初期也要练习4面悬停,距离不要太远,高度的话个人觉得超过自己的头顶,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的450都是在家里客厅悬停的,现在想想真傻,不要命的做法··嘿嘿·

网友C:
对于这个 只能多飞 多练了。。飞习惯了就有条件反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多练习,别怕炸鸡,炸过后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我都炸了多次了,至少20次了,也不怕炸机,每次在面前横飞航线,掉头回来时就看不清飞机是左倾斜还是右倾斜,容易错舵。
也许是我不够熟练的问题导致判断错误。

网友D:

很简单,苦练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过关了就上真机,即使上真机初期也要练习4面悬停,距离不要太远,高度的话个人觉得超过自己的头顶,不过 ...

谢谢提醒,我可能是飞的太远加上速度快,450小看错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 只能多飞 多练了。。飞习惯了就有条件反射了

谢谢  一直在练,等条件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苦练基本功!

我天天悬停,就是对头不熟练,有点别扭,其余还好。

网友E:
多练模拟器,而且450不要飞太远,太远肯定看不清!个人经验,20米就差不多了!

网友F:
学习笔记摘抄——摘自小罗模型

模拟器练习不可依赖,模拟器的使用会造成一个新手的误区,误区就是习惯,个人认为模拟器只当成一个观测飞行姿态的了解和状态即可,直升机的新手特别如此,多练真机,固定翼的新手建议还是多练习模拟器里面的舵位反应能力和降落操控,有些模友会反对说直升机多练真机,认为炸不起,个人认为,炸机事件多数是心理操控素质不佳造成的,所以我建议新手,直升机带训练架找一个人少的、地面光滑的环境训练,在初次训练时不要要求飞机能离地起飞,只在地面蹭着练,这个时候是训练手感的最佳,摇杆从大直径训练到小直径甚至看不到动,那么手感就会成熟,这个过程即使在地面蹭十天也比在模拟器里一会就会倒飞来的实际,练习地面蹭主要是练习遥控器的摇杆手感以及观测飞机飞行操控时的姿态,训练到不在地面乱蹭,能轻微稳定的小离地面,训练悬停也就开始了,在练习地面蹭的时候,尽量不要造成蛙跳,小的蛙跳无所谓,大的蛙跳就容易造成大桨主轴、主桨、尾管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甚至扫齿破尾。

训练四位悬停,有了蹭地面的经验,手感会自然的稳重,这个阶段主要是训练反操控能力,在训练四位悬停时,也要稍微加一些每个位面的小直线飞行动作。悬停熟练以后就是各种航线的练习(不建议试着去特技倒飞,不能不会爬就想跑)航线的练习就象固定翼不做特技在空中飞一样,航线花样要多种类的练习,航线练习完了,新手就要晋级了,不在是新手了。这样的训练不知会在哪里炸机?个人认为会在蹭地面时的蛙跳上,大蛙跳。其他的都不会,至于悬停和航线上的炸机,纯粹是蹭地面的时间不够造成的,O(∩_∩)O哈哈哈~(新手训练架的球最好使用光滑的塑料乒乓球,稍有损坏要立马更换)(还有,新手不要拿自己的航模和控去和别人的比较,认为别人的技术好是因为飞机好遥控器也好,这是错误的,了解和调整自己的一手航模,顺手才是最好,开个破车技术就那么好,到时候开宝马技术就会更好,而且维修保养率会很低,逐步晋级才会有快感有成就感,有信心!)

技术是炸出来的,经常性的蒙练模拟器,会让练习的人心里产生不了危机感,长时间在炸机无压力的状态下练习飞行,当飞真机时,自身心里压力会急剧放大,由于已经习惯炸机无所谓的心里状态,飞起真机后这种状态荡然无存,设置非常担心会炸机,从而原有的技术一半都未必发挥的出来,这样更造成了恶性循环,使习惯模拟器练习的人飞行真机心里压力更大;

根据以上,不说大家小练习模拟器,也要飞模拟器时不要养成这种炸机无所谓的心里状态,这样会严重的阻挠技术的进步,造成模拟跟真机脱轨,凭空增加很多不必要的炸机;

个人认为,真机为主,模拟为辅;模拟的作用是让自己习惯新动作,或者是练习受手的习惯动作;当一个新动作在模拟器上把手练习熟练后,那么上真机练习,从而让模拟器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模拟器是把双刃剑,用好了是神器,用坏了你懂得~

摘自小罗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练模拟器,而且450不要飞太远,太远肯定看不清!个人经验,20米就差不多了!

谢谢!我就是横向180度掉头时,看不清飞机倾向自己还是倾向远处,可能是我经验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熟练度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笔记摘抄——摘自小罗模型

模拟器练习不可依赖,模拟器的使用会造成一个新手的误区,误区就是习惯, ...

我模拟器只熟悉动作,都是真机练习,所以都炸了几十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模拟器只熟悉动作,都是真机练习,所以都炸了几十次了。

模拟和真机结合着练吧,模拟上过了的动作再在真机上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和真机结合着练吧,模拟上过了的动作再在真机上练~~~

现在练的基本功,累了才练下航线,天天基本功,什么时候到头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练的基本功,累了才练下航线,天天基本功,什么时候到头哦。

可以把飞机的十字盘调节得稍微向后倾斜,这样飞起来需要推升降舵才能前进,可以防止在联系航线的时候飞行速度过快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练模拟器,而且450不要飞太远,太远肯定看不清!个人经验,20米就差不多了!

赞成此说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模拟器只熟悉动作,都是真机练习,所以都炸了几十次了。

不知道你是否在进阶练习3D动作,炸机几十次确实不少,反正我飞直机时间也不短了,没有玩3D动作,只是飞航线,目前没有炸机记录!
如果你也只是在飞航线,炸机这么多,建议总结一下练习的方法了,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练
0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飞机的十字盘调节得稍微向后倾斜,这样飞起来需要推升降舵才能前进,可以防止在联系航线的时候飞行 ...

现在主要练悬停,以悬停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是否在进阶练习3D动作,炸机几十次确实不少,反正我飞直机时间也不短了,没有玩3D动作,只是飞航 ...

3D试过,也炸过,所以现在练基本功。炸的次数多是因为练多方悬停时,动作太大,稍不留神就小炸。因为想快点练成,所以前后左右的动作幅度太大。我用的有副翼450.熟练度不够,紧急情况就容易错舵。

网友H:
多練模擬器G6、鳳凰4.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練模擬器G6、鳳凰4.0

模拟器也练过,就是一玩就想睡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也练过,就是一玩就想睡觉。

睡覺?技術是練出來的!很辛苦、又乏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睡覺?技術是練出來的!很辛苦、又乏味!

所以真机练的多啊,也就炸的多啊

网友I:
第一,不要飞远。
如果飞远了实在看不清,就旋转几圈,一般就能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不要飞远。
如果飞远了实在看不清,就旋转几圈,一般就能看清!

是有副翼的,不修正或错误都的掉下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可能是飞的太远加上速度快,450小看错的原因。

LZ飞了多长时间了,我也是新手,飞250和500. 基本除了曾经一次故意玩过火炸了一次基本是不炸机的,飞机空中小故障也可以救下来,最近是无损的。
如果是错舵问题,其实主要原因是基本功不过关,这个只有练了,不是飞机小不小的问题,我很多时间好250的,250比450小不少呢。
PS: 上真机之前我模拟器练了有6个月,飞之前小心检查确认,飞机不飞出自己能控制的范围,不做没打握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飞了多长时间了,我也是新手,飞250和500. 基本除了曾经一次故意玩过火炸了一次基本是不炸机的,飞机空 ...

我今年入魔的,基本功不行,正在努力。

网友K: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也练过,就是一玩就想睡觉。

同感,我练模拟器5分钟上下眼皮就打架。

网友E:
引用 楼主:
3D试过,也炸过,所以现在练基本功。炸的次数多是因为练多方悬停时,动作太大,稍不留神就小炸。因为想快 ...

从模拟器上练动作,练会了上真机,这样既不是依赖模拟器,也同时减少炸机的几率,因为你练熟了,不管从动作,还是从心里上,你都会好很多!如果直接上真机练新动作,包括悬停,必炸!

网友L:
楼主,对我这个菜鸟来说你已经是老前辈了,多练习多琢磨,相信你一定很快就能游刃有余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感,我练模拟器5分钟上下眼皮就打架。

本来不想睡觉的,只要一玩模拟器,瞌睡马上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对我这个菜鸟来说你已经是老前辈了,多练习多琢磨,相信你一定很快就能游刃有余的啦

我也是新手,注册时间和你差不多,才玩几个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今年入魔的,基本功不行,正在努力。

做静态动作,如悬停,模拟器练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个人感觉G6的手感与飞真机基本是一样的,模拟器主要的缺陷是其空间感上,所以保留同意前面的模友关于模拟器的看法,但有些许的不同意。个人认为模拟器的练习时间应该远远大于真机练习的时间,但一定有结合真机一起练习,真机的炸机不应该归咎于练模拟器,其实主要的原因是真机练的比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模拟器上练动作,练会了上真机,这样既不是依赖模拟器,也同时减少炸机的几率,因为你练熟了,不管从动 ...

的确炸了多次,现在主要是练对头,因不熟练,容易错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静态动作,如悬停,模拟器练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个人感觉G6的手感与飞真机基本是一样的,模拟器主要的 ...

我就真机练的多,模拟器少,静态四面都可以,就是对头练习乱动有时错,因现在对头不具备条件反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注册时间和你差不多,才玩几个月。

哈哈,那你进步真快哈,我打算先混半年论坛积累基础经验再上模拟器,不求激进但求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那你进步真快哈,我打算先混半年论坛积累基础经验再上模拟器,不求激进但求稳定

本来就是爱好,为什么要等?我就是边学边玩边炸,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真机练的多啊,也就炸的多啊

多練模擬器!對你有益!我練兩年多了!天天練!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你比较勤奋的份上,教你些自创的武功秘籍:
第一招:不要看飞机姿态,而要看飞机运动趋势;
第二招:如果连飞 ...

精辟。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都炸了多次了,至少20次了,也不怕炸机,每次在面前横飞航线,掉头回来时就看不清飞机是左倾斜还是右倾 ...

我只想问一下楼主,你确定基本的四面悬停每个面你都完全过关了吗?这是解决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如果四面悬停都没有过关,你怎么就走起航线了呢?只要正飞四面之中有一个面你不熟练,航线中炸机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转来转去总会碰到你的死角,一到死角你脑袋一空白就完了。如果四面悬停的基本功都没过关就乱走航线了,然后你还觉得可以不炸机。。。那可真是没天理对不起观众了。。。
还是句老话,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走还没学好先别乱跑,悬停这项基本功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做到,没看到F3C选手们练來练去,练得最多的还是悬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只想问一下楼主,你确定基本的四面悬停每个面你都完全过关了吗?这是解决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如果四面悬 ...

还在练对头悬停,其实不是怕炸机,我都炸几十次了。主要想知道新手应该怎么练,用什么方式练才是正确的,不想走太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O:
G4四面悬停 前12关 8分钟以内 肯定不会错舵了;7分钟以内就是高手;6分钟以内绝世武功炼成!! 哈哈 我现在 ...

我只装凤凰4,G4装的时候要什么东西装不上就没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多点在模拟器学习,主要因你不够飞机快,脑袋反应慢,飞机左右前后变化你跟不着,看不准,在模拟器里找 ...

我是练习不够,所以反应慢,但需要时间。

网友:
我也有楼主同样的经历和感受,己经炸坏三架四旋翼了,还是上手不了!看了一些高手的回帖,让我懂得很多,还是扎扎实实练好基本功,高手们的指点太有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完全没必要,就是形成舵面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形成后,无所谓哪面了,机头就是机尾,机尾就是机头,根本 ...

我现在块成型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块成型了!哈哈!

能一边原地自旋,一边聊天不错舵,条件反射就达成了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还是好的!

网友R:
同是新手。顶你!!

网友S:
新手就不该飞450

楼主:
引用 网友R:
同是新手。顶你!!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S:
新手就不该飞450

对新手只是难度大点

网友S:
引用 楼主:
对新手只是难度大点

应该直接800e

楼主:
引用 网友S:
应该直接800e

要是买的起就8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买的起就800了。

跟多旋翼一比,真的没多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