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求助,有点棘手!

楼主(2013-06-29):
   新手求助,我的MWC出了点问题,水平状况下四个电机转速不一,传感器应该没问题。
还有就是开了ANGLE以后,一旦机子出现翻侧,就会有一边或一个电机停转(我是调了反向)如图
总之就是输出有问题,一开始还以为是电调油门没校准好(话说,4合一电调怎么校准...)或是香蕉头什么的虚焊了,但一连电脑就发现问题严重了,求助!MWC2.2  CRIUS SE 2.0的板,之前有飞过没问题的,后来要高考空了好长时间没玩,现在就这样了话说,有人有同一板子的代码吗,调好的?麻烦请发给我谢谢! 735016808@qq.com

补充:让你见证奇迹的时刻

网友:
重刷固件,再来一遍~~

网友:
四合一校准可以一个个校准,或者一块校,用四合一线就行

网友A:
你的软件怎么安装的呀  就是你图上的软件我整了三天了还没整好  帮帮忙吧  给发一套软件吧 JAVA模拟机和这个软件   实在没办法了  谢谢了   1065706912@qq.com

网友B:
刷新固件试试先这情况确实有点诡异

网友C:
有没有效准加速计和陀螺仪呢

网友D:
怎么就觉得PID有问题!

输出不完全平衡也会影响飞行的.

主要是你试飞时看情况调PID~这  MWC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就觉得PID有问题!

输出不完全平衡也会影响飞行的.

PID 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效准加速计和陀螺仪呢

校准了,应该和传感器无关,电脑上的图与飞行器姿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固件试试先这情况确实有点诡异

我试过了,以为是2.2有问题想刷回2.1,更诡异的是在2.1的固件里我找不到我这个板子的选项(可能是我看了3-4次都看漏了吧)...之前我也是从2.1走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D 是默认的...

默认PID不是什么时侯都合用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和自稳有关系.

你手拿机机~油门开到免强可飞.有飘的感觉!

然后开好自稳后.试图弄歪你JJ.歪到一定情况!

然后如果发生你说的情况那你就要设PID了!

这样弄时.JJ一定拿稳..不然就是血的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默认PID不是什么时侯都合用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和自稳有关系.

你说的是没错,但不能解决我的问题。PID只是响应问题,但是我这个是输出问题啊!我水平放置时输出都有比较大的区别:右上左下电机输出高,剩下的低。最变态的是当我倾侧时也有是这样,高的一边电机停转(油门大了只会瞬间停转)...我发的两张图都够恶心了

网友D:
真的是PID的问题~特别是自稳的PID~~

如果你要四个轴都输出几呼一样~自稳中的I值设到0~放平后~再看看你那输出~~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PID的问题~特别是自稳的PID~~

如果你要四个轴都输出几呼一样~自稳中的I值设到0~放平后~再看看你那 ...

但是你看清我第二张图,我基本在副翼方向上的翻侧!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吧,左上电机也太夸张了。而第一张图是平放,我知道输出几乎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第一张图右下电机也神了!

网友:
PI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你看清我第二张图,我基本在副翼方向上的翻侧!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吧,左上电机也太夸张了。而第一张 ...

水平和驼螺仪~都没问题?

先在水平和驼螺仪都校好~~~然后关掉磁感~再测试~激动解决不了问题!

Q:31360855

网友:
这个顶,我的也一样,搞到快心灰了,起初以为中点,和最大最小达不到1500-1900-1100换新控,现在能达到了但是也一样,死样孑。等看Lz怎样解决。关注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怎么安装的呀  就是你图上的软件我整了三天了还没整好  帮帮忙吧  给发一套软件吧 JAVA模拟机和 ...

百度java,第一个进去,下载安装即可。

网友E:
1,确定代码没问题。我给你发了,直接下载进板子即可。
2,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3,校准MAG和ACC
4,看着GUI调整遥控器的微调,尽量每通道都在1500最好。
5,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度java,第一个进去,下载安装即可。

谢谢 你们的帮助   已经成功安装上了

网友:
新人学习,帮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确定代码没问题。我给你发了,直接下载进板子即可。
2,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3,校准MAG和ACC

首先你得代码收到了,谢谢,但是你没改板子?!我更新了一下第三张图,这个是怎么调PID也不可能出现的吧?

网友D:
怎么不可能出现...你水平都歪过一边去了!你电机输出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可能出现...你水平都歪过一边去了!你电机输出就是这样了!

1150是最低值了,装上电机后就是电机停转了。这个应该不可能出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你得代码收到了,谢谢,但是你没改板子?!我更新了一下第三张图,这个是怎么调PID也不可能出现的吧? ...

改了,就是你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1150是最低值了,装上电机后就是电机停转了。这个应该不可能出现吧

哎~呀!真不想说啥!

如果你的代码设的是解锁就转!那解琐后.水平为平!磁感关闭时.应该是1150

这都这不是问题!你看你上面自己发的图!
看你第一张图.我认为算是正常的!可以参考!
第二张图~当你机子不是水平时,倾斜也不是很夸张时,看你电机情况.也算是理解范围内
第三张~奇迹?
你都右倾了这么多.你左边两电机不给力不输出.然后给右边电机死命输出~MWC的意向有哪不对!
这情况我就想起.如果你刷了传说中的2.21代码~摇控里要做这么大动作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后要说句~看这个输出.不能代表能飞好.只能算知道飞控反应正不正常.
最后还是要上电飞才懂!
下图是调来玩的.四旋翼输出挺爽!但肯定是飞不好的.

你看我发的两张图.下图是我能飞的.

网友:
不能看gui,实际飞就自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