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把遥控调乱了,求教育

楼主(2013-06-29):
固郎K-7XII的控,连模拟器的时候不知道要切模式,现在参数全乱了,求大侠教我怎么改

网友A:
照说明书理解自己动手吧,这样进步快。我就是这样学习的!

网友B:
有说明书的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D:
照说明书理解自己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说明书理解自己动手吧,这样进步快。我就是这样学习的!

手头上只有纯英文的,刚刚网上找到了中文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说明书的

网上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

貌似不行,木有出厂设置这一说,只能清零自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说明书理解自己动手吧

嗯,已找到,谢谢